GD32F407在使用SPI2时读出flash_id为0XFFFFFF

楼主(2024-05-21):
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么,怎么处理

楼主: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2);

    /* SPI5_CLK(PB3), SPI5_MISO(PB4), SPI5_MOSI(PB5), SPI5_IO2(PC9) and SPI5_IO3(PC10)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5, GPIO_PIN_10 |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 |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5MHZ, GPIO_PIN_10 | 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5,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5MHZ,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SPI5_CS(PC11)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SPI_FLASH_CS_HIGH();

    /* SPI5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SPI在全双工通讯中接收/发送数据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SPI为主机模式且SWNSS=1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SPI使用8位数据帧格式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在SPI为空闲状态时,CLK引脚拉低,且"在第1个时钟跳变沿时开始采集第1位数据"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使用NSS软件模式:NSS电平取决于SWNSS位;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32; //SPI预分频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先发送高位
    spi_init(SPI2, &spi_init_struct);

    /* quad wire SPI_IO2 and SPI_IO3 pin output enable */
    spi_quad_io23_output_enable(SPI2);

    /* enable SPI5 */
    spi_enable(SPI2);

楼主:

flash_id=spi_flash_read_id();  //DBUG 出来 flash_id = 0x00ffffff
int32_t spi_flash_read_id(void)
{
    uint32_t temp = 0, temp0 = 0, temp1 = 0, temp2 = 0;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DID "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_byte(RDID);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0 = spi_flash_send_byte(DUMMY_BYTE);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1 = spi_flash_send_byte(DUMMY_BYTE);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2 = spi_flash_send_byte(DUMMY_BYT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temp = (temp0 << 16) | (temp1 << 8) | temp2;

    return temp;
}

网友A:
有试过其他通道没有

用PC10 11 12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试过其他通道没有

没用 只用了SPI2

网友A:
可以试下其他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其他SPI

GD32F407ZET6 要使用PB3和PB4,怎么禁止JTAG-DP

网友A:
设置remap应该就可以,IO复用

网友B:
SPI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C:
检查SPI数据线和控制线(如片选线)是否连接正确,并且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D:
确认您发送的读取ID命令是Flash设备支持的,并且命令格式正确。
检查您是否等待了足够的时间让Flash设备响应读取请求。

网友E:
检查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按字节正确接收,并考虑字节序(大端或小端)问题。

网友F:

建议接个逻辑仪分析一下  线束不多  检测结果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