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3RCT6 GPIO输出最大速度设置不同出现BUG的问题

楼主(2024-05-21):
测试的输出IO口有 PA4   PA5  PA6   PA7 PC4 PC5 PB0 PB1 PB2 PB10 PB11 PB12 PB13 PB14
输出IO口 全部设置初始低电平 推挽输出 下拉模式 输出最大速度作为观测变量
测试的输入IO口有 PA12 PA11 PA10 PA9 PA8 PC9 PC8 PC7 PC6 PB15
输入IO口全部设置 下拉模式

低速模式 输出口输出经过一个1k电阻到另一个输入口全部正常通过 输入高电平能接收到高电平
中速模式   PC4 PC5输出高电平 PA10没获取到高电平
高速模式        PB2 PB10输出高电平 PA9
                PB11 PB12输出高电平 PA8
使用的是STM32CubeMx工具直接生成代码
求答 没有家园币。。

网友A:
检查一下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可能是GPIO速度设置错误

网友C:
检查GPIO引脚是否已正确配置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并根据需要设置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D:
检查您的电路板是否有任何损坏或焊接问题,特别是与GPIO引脚相关的部分。
确保电源和地线连接正确,并且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E:
你用GD的芯片用STcubemx配置,是容易出现bug的

网友F:
您使用了STM32CubeMX工具生成了代码,并测试了输出和输入IO口的不同模式下的表现。估计是配置问题吧

网友G:
首先,中速模式下的问题可能与输出IO口的速度设置有关。在STM32CubeMX中,您可以设置输出IO口的速度,包括低速、中速和高速。如果某些IO口在中速模式下无法正常工作,可能是因为其输出速度设置不正确

网友H:
确保在中速模式下,所有输出IO口的速度设置都正确,与您的要求相匹配

网友I:
检查PA10为什么在中速模式下无法获取高电平。可能是由于PA10的配置不正确,或者与其他引脚的冲突导致的

网友J:
检查生成的代码中对于中速模式下的IO口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输出IO口的速度设置和输入IO口的上下拉模式设置。

网友K:
检查生成的代码中对于PA10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速度设置、上下拉模式等

网友L:
建议您查阅STM32CubeMX工具的官方文档或者向STM32社区寻求帮助,以获取更专业的支持和建议

网友M:
你用GD的提供的例程来测试呢?

网友N:
一般来说是芯片不兼容也会出现你说的这种bug吧

网友O(2024-06-20):
gpio模式设置的正确吗

网友P(2024-07-31):
对于高速模式,某些引脚可能因为寄生电容或信号反射而导致信号质量下降,特别是如果PCB布局和信号走线设计不佳。

网友Q(2024-08-31):
不同速度模式下,STM32的I/O端口有不同的驱动能力。

网友R(2024-09-30):
下拉模式 输出最大速度作为观测变量 测试的输入IO口有

网友S:
一个输入口全部正常通过 输入高电平能接收到高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