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如何将DAVE4中创建的带APP的电机控制工程移植到IAR

楼主(2024-05-21):
DAVE中的APP为XMC提供了方便的PWM和ADC配置和代码生成,而IAR中的电机在线调试使用也非常方便,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电机控制的开发呢?可以参考“如何将DAVE4中创建的带APP的电机控制工程移植到IAR”

原post在Infineon Developer Community: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E7%9F%A5%E8%AF%86%E5%BA%93%E6%96%87%E7%AB%A0/%E5%A6%82%E4%BD%95%E5%B0%86DAVE4%E4%B8%AD%E5%88%9B%E5%BB%BA%E7%9A%84%E5%B8%A6APP%E7%9A%84%E7%94%B5%E6%9C%BA%E6%8E%A7%E5%88%B6%E5%B7%A5%E7%A8%8B%E7%A7%BB%E6%A4%8D%E5%88%B0IAR/ta-p/475017

网友A:
移植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问题

楼主:
右击工程Options查看General Options中是否将设备修改为对应的芯片了,在C/C++ Compiler --Preprocessor和Assembler–Preprocessor中 ,确认Defined symbols里是否已经有对应芯片的信息了,比如“ XMC1302_T038x0200=”

网友B:
DAVE APP 确实很方便,大家可以从DAVE help content里面的DAVE APP 发掘一下丰富的APP 资源

网友C:
如果移植程序建议还是先对移植的框架进行了解再进行移植

网友D(2024-07-11):
要将DAVE4中创建的带APP的电机控制工程移植到IAR,在DAVE4中,选择你的电机控制工程,然后导出工程文件。通常可以选择导出为ARM Cortex-M工程

网友E:
一般来说,打开IAR Embedded Workbench集成开发环境,确保你已经安装了适用于你的目标芯片的IAR工具链,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F:
在IAR中,选择导入工程文件的选项,然后选择之前导出的DAVE4工程文件。IAR应该能够识别并导入工程文件中的源代码、头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

网友G:
在IAR中,根据你的目标芯片和电机控制应用的需求,配置工程设置,包括编译选项、链接选项、调试设置等。确保工程设置与你在DAVE4中的设置相匹配

网友H:
进行工程的构建和调试,确保代码能够正确编译、链接并下载到目标芯片上。在IAR中,你可以使用调试工具来调试你的电机控制应用,包括设置断点、监视变量、跟踪代码执行等

网友I:
在IAR中对移植后的电机控制应用进行测试和验证,确保其功能和性能与在DAVE4中一致

网友J:
这种 移植没玩过,不过DAVE4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K:
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有时间我想去试试

网友L:
话说,这种为啥不像ST一样,直接在配置工具中支持导出呢?还需要移植就麻烦

网友M(2024-08-27):
如果 DAVE4 中没有生成启动文件如 startup_XMCxxx.s,需要手动添加或创建适用于你的 MCU 的启动文件。

网友N:
其实直接移植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O(2024-12-02):
可以利用 DAVE 中对 XMC 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配置和外设初始化代码生成,结合 IAR 强大的调试和优化功能进行高效开发和调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移植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问题

库文件需要遗址,头文件的位置预先定义

网友P:
引用 网友B:
DAVE APP 确实很方便,大家可以从DAVE help content里面的DAVE APP 发掘一下丰富的APP 资源 ...

常用keil的就习惯了keil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如果移植程序建议还是先对移植的框架进行了解再进行移植

对应得库移植过去,还有其他吗额?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在IAR中,根据你的目标芯片和电机控制应用的需求,配置工程设置,包括编译选项、链接选项、调试设置等。确 ...

编译器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Q(2025-01-31):
可以将工程直接导出为IAR支持的格式吗?

网友R:
在DAVE4中,确保你的电机控制项目已经完全创建和配置,且代码在DAVE4环境中可以正常编译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