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LIN总线的相关知识

楼主(2024-05-21):
一、LIN总线定义
LIN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局部互联网络总线)是针对汽车分布式电子系统而定义的一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网络。

LIN主要功能是为CAN总线网络提供辅助功能,在一些比如车身电子配件的地方(如车窗、后视镜、大灯、雨刮器等)就采用 LIN 总线。适

用于对网络的带宽、性能或容错功能没有过高要求的应用。基于SCI(UART)数据格式,采用单主控制器/多从设备的模式,是UART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二、LIN总线特点
(1)LIN总线采用的是单线传输形式,总线电平一般为12V,传输速率最高限制为20kbps。由于物理层的限制,一个LIN网络最多可以连接16个节点,无需仲裁。

(2)对硬件要求简单,仅需UART/SCI 接口,辅以简单驱动程序便可实现 LIN 协议。

(3)LIN的一大优点是成本低,最大传输速率为20Kbps。建议的通信速率如下,低速2400bps,中速9600bps,高速19200bps。(bps全称为bit per second)

三、LIN的网络拓扑结构
(1)单主任务,多从任务;

(2)主节点(master)包含主任务和从任务;

(3)从节点(slave)只包含从任务;

(4)主任务(master)决定总线上的报文,从任务发送数据;

(5)LIN网络中的所有节点(包括主机节点)都具有从机任务,当接到主机任务的报文信息时,它们中的某一个要对报文做出响应。

网友A:
LIN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局部互联网络总线)是针对汽车分布式电子系统而定义的一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网络。

网友B:
LIN的一大优点是成本低,最大传输速率为20Kbps。

网友C:
LIN是针对汽车分布式电子系统而定义的一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网络,主打一个稳定

网友D:
LIN基于SCI(UART)数据格式,采用单主控制器/多从设备的模式,是UART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网友E:
LIN主要功能是为CAN总线网络提供辅助功能

网友F(2024-06-26):
LIN总线采用的是单线传输形式,总线电平一般为12V,传输速率最高限制为20kb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是针对汽车分布式电子系统而定义的一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网络,主打一个稳定 ...

在汽车上主打一个稳定,汽车上确实稳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