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LIN协议的电平以及帧结构

楼主(2024-05-21):
1、LIN电平
(1)LIN 总线上具有“显性”和“隐性”两种互补的逻辑电平。显性电平(参考地电压)是逻辑 0,隐性电平(电源电压)是逻辑1。

(2)隐形电平和显性电平的收发时,通过预先设定压差范围来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3)发送信号电压必须满足隐形电平>Vbat80%,发送信号电压必须满足显性电平<Vbat20%。

(4)接收信号电压必须满足隐形电平>Vbat60%,发送信号电压必须满足显性电平<Vbat40%。

2、LIN的帧结构
LIN总线的一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报文头(Header)和报文响应(Response)。

其中,报文头是由一个主机节点的主任务发出的,而报文响应(以下简称响应)是由一个主机节点或从机节点的从机任务发出的。

报文头由同步间隔场(最小13个显性位)、同步场(1个字节:0x55)、PID场(1个字节)三部分组成;响应由1-8个字节的数据场、校验和场(1个字节)所组成。

报文头和响应之间有一个帧内空间分隔,最小空间为0,总共11个字节。

网友A:
其实通信可以理解为在时间长度上的电平变化

网友B:
LIN 总线上具有“显性”和“隐性”两种互补的逻辑电平。显性电平(参考地电压)是逻辑 0,隐性电平(电源电压)是逻辑1。

网友C:
LIN 总线上具有“显性”和“隐性”两种互补的逻辑电平。

网友D:
LIN 总线上显性电平(参考地电压)是逻辑 0,隐性电平(电源电压)是逻辑1。

网友E(2024-06-21):
其实终归还是01的解释和定义

网友F:
隐形电平和显性电平的收发时,通过预先设定压差范围来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通信可以理解为在时间长度上的电平变化

其实通信的原理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