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LIN总线波形相关解析

楼主(2024-05-21):
1、LIN总线波形
2、LIN调度表
(1)调度表负责调度网络各帧发送的顺序:

    为每条帧分配发送间隙;

    发送间隙:帧可以被发送的时间;

    不同帧的发送间隙可能不同。

(2)调度表在网络系统设计阶段确定,即在LDF文件里指定。

(3)主任务可以拥有多个调度表,并在不同的调度之间切换。

3、LIN的解析
发送 PID:0X28    Data(0-7):0xFF 0x28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示波器解析LIN的数据:

示波器解析LIN的发送周期:

示波器解析LIN的发送波特率(19200bps):

网友A:
LIN数据结构还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B:
LIN总线与IIC有什么区别?

网友C:
LIN总线通讯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D:
LIN主要用在车载通信,通信速率低了点。

网友E(2024-06-21):
LIN通讯主要应用在灯控等汽车领域

网友F:
LIN数据结构还是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总线与IIC有什么区别?

其实是2种不同的协议,LIN基于汽车上的相关协议进行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N数据结构还是非常实用

汽车上应用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