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LIN节点同步机制

楼主(2024-05-21):
1、硬同步
LIn节点在通信之前都是不同步的;

为了降低成本,从节点一般不使用晶振,而是RC振荡器;

单线传输,也不使用时钟线;

当没有数据传输时,总线处于隐形状态;

为了保证数据一致性,有效数据传输之前必须进行同步。

同步间隔场:

同步场:

一个字节,结构固定:0x55,用于同步;检测5个下降沿:Tbit=(T1-T0)/8

2、重同步
使用异步传输方法

基于UART/SCI的通信格式,发送一个字节需要10个位时间(Tbit)。

网友A:
LIN节点同步机制保证了系统稳定性

网友B:
基于UART/SCI的通信格式,发送一个字节需要10个位时间(Tbit)

网友C:
LIn节点的从节点使用RC振荡器进行时钟同步

楼主(2024-06-27):
引用 网友A:
LIN节点同步机制保证了系统稳定性

稳定才是关键的

网友D:
同步通信基于UART/SCI的通信格式,发送一个字节需要10个位时间

网友E:
前提是内部RC振荡器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提是内部RC振荡器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这个是通讯问题,不是设置一样就可以嘛?RC振荡器误差会有影响??

网友G:
从节点一般不使用晶振,而是RC振荡器

网友H(2024-08-09):
引用 网友G:
从节点一般不使用晶振,而是RC振荡器

RC振荡器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