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在IAR EWB中导入DAVE4的库文件

楼主(2024-05-21):
DA, IAR, ar
如何在IAR EWB中导入DAVE4的库文件

网友A:
参考你正在使用的 IAR Embedded Workbench 版本和 DAVE4 库的官方文档

网友B(2024-06-30):
配置项目设置:

选择项目 -> 选项 (Options)。
在“General Options”中,设置目标设备(Target Device)。
在“C/C++ Compiler”中,根据需要配置编译器选项。
在“Linker”中,根据需要配置链接器选项。
导入DAVE4生成的源文件和头文件:

在DAVE4中生成的项目中找到相关的源文件和头文件。通常,这些文件位于DAVE4项目目录的 Dave/Generated 文件夹中。
将这些源文件(.c 或 .cpp 文件)和头文件(.h 文件)复制到IAR EW项目的相应目录中。
添加源文件和头文件到IAR EW项目:

右键点击IAR EW项目中的“源文件”文件夹,选择“添加文件” (Add Files)。
浏览到复制到项目中的DAVE4生成的源文件和头文件并添加它们。
配置包含路径:

打开项目选项(Project -> Options)。
进入“C/C++ Compiler” -> “Preprocessor”选项卡。
在“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中,添加DAVE4项目中包含头文件的目录路径(如 Dave/Generated 目录)。
配置链接库路径和库文件:

在项目选项中,进入“Linker” -> “Library”选项卡。
在“Library Search Path”中,添加DAVE4项目中的库文件路径(如 Dave/Generated 目录)。
在“Library”列表中,添加DAVE4生成的库文件(如 .a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