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经验] 飞凌嵌入式ElfBoard ELF 1板卡-Vim编辑器-文本复制、粘贴、删除、撤销

楼主(2024-05-21):
在一般模式下,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1)复制
yy:复制当前行
nyy:复制当前行及其后的n-1行(n是数字)
(2)粘贴
p:粘贴最近复制的内容
(3)删除
cc:删除整行,并且提供修改功能
dd:删除整行,不提供修改功能
ndd:删除当前行及其后的n-1行(n是数字)
x:删除光标所在的字符
X:删除光标前面的一个字符
s:删除光标所在字符
(4)撤销
u:撤销上一步操作

网友A:
这个编辑器是在单片机上使用的 还是在上位机上使用的呢

网友B:
这个编辑器可以用于单片机调试的过程中吗

网友C:
这个编辑器和其他的编辑器相比较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D:
这个是Linux系统VIM的命令

网友E:
这个编辑器是自带的吗 可以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F:
楼主是否可以上传一下这个板卡的具体的资料呢

网友G:
请问这个编辑器是可以免费开源使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