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检查CAN总线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楼主(2024-05-21):
如何检查CAN总线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网友A:
检查BUS OFF寄存器

网友B:
检查电源和接地

网友C:
检测CAN的状态寄存器。

网友D:
可以利用通讯心跳的方式实现是否关闭检测吧

网友E:
您需要配置CAN控制器的相关寄存器。

网友F:
您可以通过读取CAN控制器的状态寄存器来检查CAN总线的状态

网友G:
其实具体的状态寄存器和位字段可能会因不同的微控制器而有所不同。您可以查阅相应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了解如何读取和解析CAN控制器的状态寄存器

网友H:
CAN总线的错误计数器可以提供有关总线状态的信息。

网友I:
您可以读取错误计数器的值,并根据其值来判断CAN总线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网友J:
通常,如果错误计数器的值为0,表示CAN总线处于正常关闭状态

网友K:
我觉得可以使用定时发送数据,看是否有数据返回的方式实现检测吧

网友L:
用协议呗,带有心跳的那种协议

网友M(2024-06-28):
检查寄存器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