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在STM32F407ZE可行,下载到vgt6上不鞥运行

楼主(2024-05-21):
程序在STM32F407ZE可行,下载到vgt6上不鞥运行

网友A(2024-07-27):
你的VGT6也是F407的吗?

网友B:
可能是你VG芯片是坏的吧

网友C:
一般情况是向下兼容的,你的VG好像不比ZE高版本吧

网友D:
看看这俩外设是不是有差别啊,而且你程序应该用到了这个差别

网友E:
建议还是用ZE或者ZG,这种比较靠谱

网友F:
其实按命名能看出来,这俩不是完全兼容的,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G:
不运行的话,是提示什么呢?

网友H:
一般ZE比VG好像多一些功能外设吧。所以不运行好像也正常

网友I:
引脚位置是不是一样的?应该是有区别的?

网友J:
Flash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外设可能也不一样,所以ZE能运行,VG不能

网友K:
焊接方面看了吗?能保证VG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