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浅谈STM32库里的回调函数

楼主(2024-05-21):
有人对 STM32 固件库里的回调函数有些好奇甚至纠结,这里简单介绍下。其实从用法及功能上讲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跟其它函数一样,也是实现特定功能的代码段。一般来讲,所谓回调函数,泛指基于事件触发而被调用执行的函数,简单点说,就是条件满足了就调用的函数,往往会跟函数指针结合起来通过函数指针实现调用。

【应用笔记】LAT1241 浅谈STM32库里的回调函数.pdf

网友A:
回调函数可以进行嵌套调用吗

网友B:
回调函数就是一个参数,将这个函数作为参数传到另一个函数里面,当那个函数执行完之后,再执行传进去的这个函数

网友C: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回调函数呢

网友D:
回调函数的函数体需要尽可能的简短吗

网友E:
回调函数只是因为功能不同所以叫这个名字而已  其实也是普通的函数

网友F:
回调函数其实就是函数指针得应用

网友G:
回调函数需要有特殊的格式或者定义方式吗

网友H:
回调函数跟普通函数差不多,可以嵌套的

网友I(2024-08-31):
回调函数是一种通过函数指针传递的机制,用于在某些条件满足时自动调用特定的函数。

网友J:
它们允许你在系统中注册特定的处理函数,这些函数会在特定事件发生时被调用,从而实现异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