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应用笔记】LAT1242 如何让CDC类USB设备批量接收64字节以上数据

楼主(2024-05-22):
STM32 开发者在实现 CDC 类虚拟串口与 PC 主机通信过程中,有时会遇到点麻烦而不得其解。那就是当主机端单次发送的数据不超过 64 字节时,接收正常。一旦发送数据量大于 64 字节时就接收失败,总是出现丢包现象,似乎只能接收 64 字节以内的数据。网上有人干脆建议主机每次发送不要超过 64字节,当然,也有人提及要作分包处理但没具体实现代码可以参考。

【应用笔记】LAT1242 如何让CDC类USB设备批量接收64字节以上数据.pdf

网友A(2024-07-31):
USB CDC 协议通常使用两个端点:一个用于数据接收(IN),一个用于数据发送(OUT)。默认情况下,CDC 数据包的最大大小是 64 字节。这个大小是 USB 2.0 规范中定义的,但是也可以配置更大的数据包大小。

网友B(2024-08-31):
USB CDC虚拟串口的默认端点最大传输长度通常是64字节,这是因为USB设备端点的最大数据包大小是64字节。

网友C:
对于大于64字节的数据,必须在主机端进行分包处理,每次发送不超过64字节的数据。

网友C:
确保CDC接收缓冲区足够大以容纳接收到的数据。如果缓冲区太小,会导致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