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应用笔记】LAT1400 STM32G0执行I2C bootloader Go命令后无法连接问题解析

楼主(2024-05-24):
在 STM32G0B1 的 FLASH_ACR 寄存器中有个 DBG_SWEN 位,当这个位的值为 0 时,设备就禁用调试能力,无法通过调试器连接到设备,反之则启用调试能力。

网友A(2024-08-14):
如说设备无法通过调试器连接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新启用调试功能?”

网友B(2024-12-31):
在 STM32G0B1 系列微控制器的 FLASH_ACR 寄存器中,确实有一个与调试功能相关的位 DBG_SWEN,它控制调试功能的启用或禁用。

网友C:
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学习一下应用笔记

网友E:
应用笔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