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代码能看懂,但不会写怎么办?

楼主(2024-05-21):
程序代码是主观性很强的东西,同样的一个功能,每一个程序员所写出来的代码都不一样,所以那句名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代码上同样使用。

同时,代码又是只可意会却很难言传的东西。硬件原理,看的多了即使外行人也能指点一下,但代码只有编写的人才清楚,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代码很神秘。

1、代码要多看、多练

在学习编程语言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老师在讲每行代码的时候,我们都能听懂,但是要自己写的时候,却一条语句可能都写不出来。所以,代码除了要多看,还要多写。

在练习写代码的时候,从最简单的功能开始,要搞懂每一条语句的含义,充分理解编程的思想,搞清楚每一个常用函数的使用方法。

其实编程者就是一名经理,每一个函数就是一个工程师,经理就是要发挥每一个工程师的优点去实现一个项目。这就要经理多和每个工程师谈话,熟悉每个工程师的做事方法、优点以及确定,用好每一个人。

2、编程之前要做好流程框图
拿到一个任务后,千万不要立即开始敲代码,而是要规划一下编程思想和流程,先把程序的流程图画下来。其实,实现一个功能的代码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是编程思想,一定要先把自己的编程思想、程序构架梳理好后之后再去填充代码。否则,自己会陷在自己的逻辑里出不来。

3、优化代码、提高执行效率

同样的功能,有的人需要一百行代码,有的人需要七八十行代码,而有的人可能只需要四五十行。有的代码执行效率很高,而有的代码执行效率却很低。功能实现了并不代表任务就结束了,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优化代码,包括优化代码结构、优化变量、减少全局变量等,同时通过测试来验证代码的逻辑防止出现BUG。

总之,编程是一定要动手的,别人讲千百遍也比不上自己的一次动手,代码能看懂却写不出来就是因为动手少,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A:
编程是一定要动手的

网友B:
编程一定是勤加练习

网友C:
代码都是敲出来的,多实践才得行。

楼主(2024-07-22):
引用 网友C:
代码都是敲出来的,多实践才得行。

总结很到位实践才是验证真理的唯一途径

网友D:
编程其实就是实践

网友E:
一定要多实践练习

网友F:
其实对于代码来说一定要多练习

网友G(2024-11-01):
可以先做一些编程题,先写一些代码,然后开始CV,最后在CV上修改

网友H:
理解单片机的硬件架构和工作原理,包括其寄存器、中断、定时器等。

网友I:
对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寄存器、中断系统、定时器等有深入的理解。
学习单片机开发环境(如Keil、IAR、MPLAB等)的使用,包括如何创建项目、编译代码、调试程序等。

网友J:
在编写实际代码之前,先写出伪代码来规划程序的逻辑结构。
伪代码可以帮助您在没有具体语法细节的情况下思考解决问题的步骤。

网友K:
不要害怕尝试新的单片机型号或新的编程技术。
通过不断地尝试和挑战自己,你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的单片机编程水平。

网友L:
千万不要立即开始敲代码,而是要规划一下编程思想和流程很重要的

网友M:
多实践学习才行

网友N:
与其他爱好者和专业人士交流经验、分享自己的问题和见解。在论坛上可以学习到他人的解决方案,了解最新的技术动态和应用案例,拓宽视野,激发自己的编程灵感。

网友O:
阅读单片机相关的书籍、教程和文档,以获取理论知识。
同时,通过大量的实践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

网友P:
只能说明动手太少了

网友Q:
找一些经典的、高质量的单片机代码示例进行阅读和分析,学习他人的编程思路、代码结构和技巧。可以从简单的示例开始,如单个外设的驱动程序,逐渐过渡到复杂的综合应用代码。在阅读过程中,思考每一行代码的作用、为什么要这样写以及如何实现特定的功能。

网友R:
搭建好自己的单片机编程环境,包括选择合适的开发板、安装开发工具和编译器,并确保能够成功编译和运行程序

网友S:
从简单的程序开始编写,例如点亮LED灯、读取按钮状态等。
尝试修改和扩展现有的代码,逐步增加功能。

网友T:
复习基本数据类型、变量定义、运算符、控制语句(如 if-else、for、while 等)、函数的定义和调用等基础知识,这些是编写单片机代码的基石。

网友U:
从最简单的功能开始,逐步增加难度。例如,可以从控制LED闪烁开始,然后逐步学习使用定时器、中断等更复杂的功能

网友V:
掌握基本的算法和数据结构,这对于编写高效、可维护的代码至关重要。
尝试将学到的算法应用到实际项目中,以提高你的编程能力。

网友:
利用模拟器或仿真器来测试代码,避免直接在硬件上调试可能带来的风险。

网友W:
学习如何使用调试工具来跟踪程序的执行,找出错误和性能瓶颈。
学会使用串口打印、LED指示灯等调试技巧来帮助理解程序的运行状态。

网友X:
阅读相关的教程和书籍,学习单片机编程的基础知识。对于初学者来说,推荐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因为C语言简洁易学,且在嵌入式系统中应用广泛

网友Y:
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记录下你的心得和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定期回顾这些记录,以加深**和理解。

网友Z:
学习一些基本的算法和数据结构,这将有助于你编写更高效、更可维护的代码。

网友AA:
学会使用单片机开发环境中的调试工具,如断点、单步执行、变量监视等。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仿真器来模拟单片机的运行环境,这样你可以在不需要实际硬件的情况下进行调试和测试。

网友AB:
学会使用调试工具,如仿真器、调试器等,这对于理解代码的运行过程和查找错误非常重要。

网友AC:
继续阅读和理解别人的代码,特别是那些与你正在学习或工作的单片机型号相关的代码。
注意代码中的逻辑结构、函数命名、注释等,学习别人的编程风格和最佳实践。

网友AD:
学习一些单片机编程中的常用技巧,如位操作技巧,通过对寄存器的位进行操作来实现特定的功能,这在控制外设时经常会用到;还有中断服务程序的编写技巧,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和处理中断标志位等,以确保系统的实时性和稳定性。掌握这些技巧能够使代码更加简洁高效。

网友AE:
确保你对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以及常用的外围设备(如GPIO、ADC、UART等)有深入的了解。
熟悉至少一种编程语言(如C语言),因为这是编写单片机代码最常用的语言之一。

网友AF:
学习和遵循一定的代码规范,使编写的代码具有更好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例如,合理命名变量和函数,使其具有明确的含义;使用缩进和空行来区分不同的代码块;添加必要的注释来解释代码的功能和逻辑等。良好的代码规范有助于自己和他人更好地理解代码,也便于后期的修改和扩展。

网友AG:
在网上查找相关的示例代码,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并尝试自己实现类似的功能。
分析开源项目,理解更复杂的代码结构和设计模式。

网友AH:
参加专业的单片机培训课程,系统地学习单片机编程知识和技能

网友AI:
在理解示例代码的基础上,尝试模仿其功能和结构,自己动手编写类似的代码。可以从修改部分代码逻辑或参数开始,逐渐增加自己的代码实现,这样能够在实践中熟悉编程的流程和方法,增强自信心和熟练度。

网友H:
理解了单片机编程的基础知识和原理。这包括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基本组成部分

网友AJ:
了解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包括 CPU、内存、寄存器、定时器、中断控制器等的工作原理,以及不同引脚的功能和复用模式。熟悉单片机的指令集和寻址方式,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代码如何与硬件交互,从而更有效地编写代码。

网友AK:
从简单的项目开始,如点亮LED、控制蜂鸣器发声等,逐步增加复杂度。
尝试自己设计并实现一些小的功能,如按键扫描、ADC采样、串口通信等。
参与开源项目或自己动手做一些小项目,通过实践来加深理解。

网友AL:
加入一些实际的项目,可以是学校的课程项目、在线竞赛或者开源项目。实际项目的经验对于提高编程能力非常有帮助。

网友AM:
熟练掌握至少一种单片机开发工具(如Keil、IAR、Atmel Studio等)。
利用这些工具的调试功能来帮助你找出代码中的错误。

网友H:
深入了解你所使用的单片机的架构,包括其寄存器、中断系统、定时器、ADC、通信接口等外设的工作原理。阅读单片机的 datasheet 和参考手册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N:
代码都是打出来的,需要多练习。

网友AO:
事实上,代码必须多加练习

网友AP:
学习使用调试工具,如仿真器、调试器等。,对于理解代码如何运行和发现错误非常重要。

网友AQ:
不要马上开始输入代码,但是规划编程思路和过程是很重要的

网友AR:
了解单片机编程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这包括理解微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基本组件

网友AS:
事实上,代码必须大量练习,

网友AT:
还是需要多练习

网友AU(2024-12-02):
别担心,可以先理解代码逻辑,再尝试模仿编写。实践是提高编程能力的关键,多练习自然能逐渐掌握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