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正常工作电流多大?

楼主(2024-05-21):
我现在有30mA是不是太大了,用的3V供电。

网友A:
看你启用了什么模块了。

网友B:
主要是看你都用了什么外设,要单独一个MCU运行这么高,确实奇怪

网友C:
为了获得准确的数据,建议查阅具体型号的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

网友D:
请注意,实际应用中的电流消耗可能会因为外设的使用、外部电路的连接、软件的运行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网友E:
设计电路时应该根据实际应用需求来估算和测试实际的电流消耗。

网友F:
3V供电的话一般也不会用到30ma这么大吧

网友G:
只有芯片的电流还是整板这么大啊

网友H:
我觉得也有点大啊,你都开啥功能了啊?

网友I:
单独芯片的话,功耗很小的

网友J:
我正常用好像十个毫安都不到,当然外设开着,但是没接

网友K:
你是不是整板的功耗是30多ma啊?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L(2024-06-21):
工作电流是不定的,开启不同的外设也会影响电流

网友M:
在正常情况下,STM32F103的电源上电流可能在0.03~0.06A左右。然而,当有问题时,电流可能会升高,一般约为0.17A以上,最高可以达到0.4A左右。

网友N:
在运行模式(Run mode)下,STM32F103的电流消耗通常在几毫安到几十毫安之间,具体取决于处理器的工作频率、外设的使用情况以及连接的负载。

网友O:
30mA属于正常工作电流了,外设开的越多,功耗越大。

网友P:
在低功耗模式(Low Power mode)下,如Sleep、Stop、Standby等模式,STM32F103能够显著降低电流消耗,通常可以达到数十微安(uA)的级别,甚至更低,这取决于所选择的具体低功耗模式。

网友P:
如果涉及到频繁的外设操作或者高速运行模式,电流消耗可能会增加。

网友Q(2024-07-31):
电流可能在0.03~0.06A左右

网友P:
启用外设(如 ADC、DAC、USART 等)会增加电流消耗。外设的使用和活动状态会直接影响总体电流。

网友R(2025-03-18):
可以尝试使用电源分析工具进行精确测量,看看是否有意外的电流消耗,确定是否为某个外设引起的电流过高。

网友S:
STM32F103 的正常工作电流取决于工作频率、外设启用情况以及外部负载。30mA 不算特别大,但如果是空闲状态,应该会更低一些。

网友T:
你有没有开启一些功耗较高的外设?比如 ADC、USART 或者外部设备,这些都会增加电流消耗。

网友U:
如果是在全速运行情况下,30mA 可能合理,尤其是启用了多个外设。如果是低速运行或空闲状态,电流应当会更低。

网友V:
你可以用 low-power 模式,关闭不必要的外设,看看电流能否降低。STM32F103 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W:
使用 3V 电压工作时,30mA 电流大致是 90mW 的功耗,这对于一般应用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的系统比较复杂,可能还需要更多电流。

网友X:
在 MCU 的空闲模式下,电流一般应该在 1mA 到 10mA 之间。你可以检查下是否有过高功耗的配置或外设未关闭。

网友Y:
你是否使用了某些功率较高的外设,如 TFT 屏幕、传感器等?这些外设的电流消耗有时会大大超过 MCU 本身的消耗。

网友Z:
你是否开启了硬件加速或者高频模式?在高频模式下,STM32F103 的功耗会明显增加。

网友AA:
如果你不需要最大性能,可以尝试降低时钟频率,看看能否减少电流消耗。

网友AB(2025-11-06):
是有点大啊,都开啥功能了这麻大?

楼主:
在正常情况下,30mA是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