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002测试RT-Thread

楼主(2024-05-21):
由于RT-Thread Studio中并没有支持APM32F411系列的芯片,所以另辟蹊径直接使用STM32F411芯片进行创建工程。
硬件环境:
APM32F411VET6
RT-Thread Studio 版本: 2.2.7

rt-thread 系统版本: 5.0.2
芯片支持包版本: 0.2.2
软件程序:
int main(void)
{
    int count = 1;

    while (count++)
    {
        LOG_D("Hello RT-Thread!");
        rt_thread_mdelay(1000);
    }

    return RT_EOK;
}
所遇问题:
创建工程后board.c中
RT_WEAK void rt_hw_board_init()报错
改为
rt_weak void rt_hw_board_init()
再次编译即可
运行演示:

网友A:
可以理解为STM32F411与极海的可以完全通用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STM32F411与极海的可以完全通用是嘛?

我目前进行的简单的测试是没啥问题,如果要用在产品上还是要谨慎考虑。

网友B(2024-06-22):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进行的简单的测试是没啥问题,如果要用在产品上还是要谨慎考虑。 ...

确实楼主验证的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