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高压模拟开关芯片

楼主(2024-05-21):
求推便宜的高压模拟开关芯片,能走5MHz以内,±60V交流信号的。
类似的有HV2701,但是价格太高了,用不起。
不知道有没有国产的高压模拟开关?

网友:
霍尔开关可以吗?也是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A:
能走5MHz、±60V交流信号的模拟开关,不管哪国产的都不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走5MHz、±60V交流信号的模拟开关,不管哪国产的都不会便宜。

嗯。因为确实找了很久,AD、MICROCHIP、美信都有高压模拟开关。想着如果有国产能便宜些,但是就是找不到国产的,估计比较小众,不愿意生产。

网友B:
要不试下光耦如AQY214?
或者考虑先分压后放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不试下光耦如AQY214?
或者考虑先分压后放大?

楼主要求5MHz带宽,AQY214应该不合适,用在低频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因为确实找了很久,AD、MICROCHIP、美信都有高压模拟开关。想着如果有国产能便宜些,但是就是找不到 ...

一些国产器件近两年才有个别人使用,以前即使有厂家做了也没人使用,生存不下来的,没人给你产品迭代的机会,所以没人做。国外的产品有BUG,甚至是严重的BUG,我们的脾气很好,我们很有耐心、能花很多时间去试错、避坑,给他们的产品改版、迭代,更好占领市场。
但是国产的产品,哪怕功能很好,很便宜,但是我们都不考虑用,因为是国产啊!哪怕有一点点小BUG,就会将其骂得一文不值!
讽刺的是我用了外国的器件做的产品,也被认为是国产,即使性能再好、再便宜,客户也压价压到你没利润,否则就用几倍价格的外国货!
许多国产的器件或成品都是这样,做出来没人用,所以没法生存,干脆都不做了。就算是华为的产品,现在网上新闻骂的人很多很多,更何况是小厂的产品。。。。我对待所有产品的态度是:不合适我就不买,但不会谩骂和诋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些国产器件近两年才有个别人使用,以前即使有厂家做了也没人使用,生存不下来的,没人给你产品迭代的机 ...

一样的,我们做一些模组和PCBA,卖价国外产品的一半左右,然后客户经常说你们那个功能没有,那个功能不行,然后就是主观判断说你性能和国外的没办法比,最后说要用成熟的方案!
今年改变销售策略,对于类似的客户,再大也降低等级,等他产品没有竞争力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国产器件近两年才有个别人使用,以前即使有厂家做了也没人使用,生存不下来的,没人给你产品迭代的机 ...

毕竟国外还是有沉淀的,在一些细分小领域都会有一些专业的处理IC。然而,国内厂家毕竟起家较晚,需要更多考虑生存的问题,自然会先做量大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