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FD是什么?

楼主(2024-05-21):
CANFD,即控制器区域网络灵活数据速率(Controller Area Network with Flexible Data-Rate),是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协议的扩展版本。CAN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汽车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通信协议,设计用于在微控制器和设备之间提供可靠的通信。CANFD在CAN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以满足现代汽车电子和工业控制系统对更高数据速率和更大数据容量的需求。

以下是CANFD的一些关键特性和优点:

更高的数据速率:CANFD支持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传统的CAN协议最大速率为1 Mbps,而CANFD可以支持高达8 Mbps甚至更高的速率,使得数据传输更加快速和高效。

更大的数据负载:CANFD允许在一个数据帧中传输更多的数据。传统的CAN帧最大负载为8字节,而CANFD帧可以传输多达64字节的数据。这使得CANFD在传输大数据量时更加高效。

更好的错误检测和纠正:CANFD引入了改进的错误检测和纠正机制,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和数据完整性。

向下兼容性:CANFD设计上考虑了向下兼容性,这意味着CANFD设备可以与传统的CAN设备进行通信。虽然CANFD设备可以以更高速率和更大负载进行通信,但它们也可以与传统CAN设备进行通信,并在必要时降低速率或限制数据量,以确保与现有系统的兼容性。

灵活的配置选项:CANFD具有灵活的配置选项,可以根据特定应用的需求进行调整。这使得CANFD在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中都能够灵活地部署和使用。
总的来说,CANFD是CAN协议的一种进化,通过提供更高的数据速率、更大的数据负载和改进的错误处理能力,使其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领域,特别是在对通信速率和数据量要求更高的汽车电子和工业控制系统中。

网友A(2024-06-21):
我看现在的CAN都是这个标准电流 。

网友A:
现在的CAN都是用的这个标准了。

网友B(2024-07-31):
更高的数据速率
传统CAN协议:最大支持的数据速率为1 Mbps。
CANFD:支持高达8 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通过增加数据速率,CANFD能够更快地传输数据,这对实时控制和高数据需求的应用至关重要。

网友C:
CANFD和CAN的兼容方向是什么呢

网友D:
CANFD不仅是对原有CAN协议的升级,更是对现代复杂系统通信需求的积极回应,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更高效的数据交换能力。

网友E:
CAN FD(Controller Area Network with Flexible Data rate)是一种通信协议,它是传统 CAN 总线(Controller Area Network)的一种扩展和改进版本。

网友F:
CANFD 采用了两种位速率,从控制场中的位速率转换(Bit Rate Switch,简称 BRS)位到 ACK 场之前(含 CRC 分界符)为可变速率,其数据比特率最高可达到 8Mbps,而仲裁比特率最高为 1Mbps(与传统 CAN 相同);其他部分则使用原 CAN 总线的速率。

网友G:
CANFD采用了两种位速率。从控制场中的BRS(Bit Rate Switch)位到ACK场之前(含CRC分界符)为可变速率,其余部分为原CAN总线用的速率。这意味着仲裁段和数据控制段使用标准的通信波特率,而数据传输段时会切换到更高的通信波特率,从而使数据传输速率得以提升。

网友H:
CANFD协议由于其高带宽、大数据量传输能力,在汽车、工业自动化、航空航天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汽车领域,随着汽车功能的不断增加和复杂化,对通信带宽和数据传输量的需求也越来越高,CANFD协议成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的重要选择。

网友I:
CAN FD(Controller Area Network Flexible Data-Rate)是一种基于传统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协议的通信协议,它旨在提高数据传输速率和效率,同时保持向后兼容性。

网友J:
CANFD是一种先进的通信协议,它在保留CAN协议优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满足了现代通信系统对高速度、大数据量的需求。

网友K:
CANFD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CAN在传输速率和数据长度方面的限制。传统CAN总线的最大传输率仅为1Mbit/s,并且其数据帧超过50%的额外开销,这导致在高数据需求的应用场景中显得力不从心。CANFD通过引入可变数据传输速率和扩展数据域长度来应对这些挑战

网友L:
CAN FD 是为了满足现代车辆和工业控制系统中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而设计的,它提供了更高的数据吞吐量和更大的灵活性,同时保持了 CAN 协议原有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网友M:
CANFD协议继承了CAN总线的主要特性,如双线串行通讯、非破坏性仲裁技术、分布式实时控制,以及可靠的错误处理和检测机制等,同时弥补了CAN总线在数据长度和带宽方面的不足。

网友N:
CAN FD在汽车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需要高数据传输速率和大数据承载能力的场景中,如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总成控制和娱乐系统等。

网友O:
CAN标准帧ID长度最长11bit。CANFD标准帧ID长度可扩展到12bit。

网友P:
CANFD对CRC(循环冗余校验)算法进行了修改,使其以含填充位的位流进行计算。CRC场长度根据数据长度不同,可以是17位(最多16个数据字节)或21位(20-64个数据字节)。此外,CRC的计算范围包括帧起始、仲裁段、控制段、数据段,确保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Q:
CanFD新增了FDF、BRS、ESI位。

网友G:
CANFD 支持的最大数据长度为 64 字节,相比传统 CAN 一帧数据最长 8 字节,CANFD 减少了协议开销,提高了协议效率。

网友R:
CANFD 使用了改进的循环冗余校验(CRC)和“受保护的填充位计数器”,降低了未被检测到的错误的风险。

网友M:
CANFD支持可变速率,即在仲裁阶段使用较低的速率,而在数据传输阶段可以使用较高的速率,这有助于提高总线的传输效率。

网友S:
CANFD,全称为CAN with Flexible Data rate(可变速率的CAN),是一种串行通讯协议,是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控制器局域网总线)协议的升级版。

网友T:
CanFD:速率可变,仲裁比特率最高1Mbps(与CAN相同),数据比特率最高8Mbps

网友U:
CANFD(CAN with Flexible Data-Rate)是CAN协议的一种协议升级,旨在解决传统CAN总线在数据量负荷逐渐达到极限的问题。

网友V:
CANFD的数据域长度显著增加,一帧数据最长可达64字节,而传统CAN的数据域长度一帧数据最长为8字节。

网友U:
相比于传统的CAN协议,CANFD支持最大64字节的数据长度,这使得它能够传输更多的信息。

网友G:
CAN FD支持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最高可达8 Mbps,而传统的CAN总线的最大传输速率通常限制在1 Mbps。

网友W:
Can与CanFD主要区别:传输速率不同、数据长度不同、帧格式不同、ID长度不同。

网友X:
CANFD支持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最高可达8 Mbps,而传统CAN协议的最高速率为1 Mbps

网友Y:
CAN FD 支持两种数据速率:
在仲裁段和控制段使用较低的同步速率(通常与经典 CAN 相同)。
在数据段使用较高的数据速率,最高可达 8 Mbps 或更高,这取决于具体的硬件实现。

网友Z:
CAN FD允许单个数据帧传输更多数据。

网友AA:
原来的单片机支持can的 现在能支持canfd吗

网友AB:
CANFD与CAN的区别主要是数据帧采用了可变速率模式,且可以达到5M速率。

网友AC:
CAN FD(Controller Area Network Flexible Data-rate)是一种在汽车和其他行业中广泛使用的串行通信协议。它是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总线协议的一个扩展,旨在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更大的数据承载能力。

网友AD:
CAN FD 继承了 CAN 的强大错误检测机制,并且通过增加额外的错误检测码(如 CRC)来进一步增强其可靠性。

网友AE:
CAN FD是对传统CAN总线的一种重要改进,旨在满足现代系统对更高数据传输速率和更大数据承载能力的需求。

网友X:
由于CANFD与现有的CAN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因此从CAN升级到CANFD的过程相对简单,不需要对现有的硬件架构进行大规模的改动。

网友S:
CAN FD的应用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汽车行业、工业自动化、医疗设备和任何需要高速、高可靠性通信的网络。

网友U:
CANFD是CAN with Flexible Data Rate的缩写,可以被认为是传统CAN协议的升级版。这种升级主要关注在提高数据传输速率和增加数据长度方面,以适应日益增长的汽车电子和工业自动化需求。

网友AF:
CAN FD设计时考虑到了与传统CAN网络的兼容性。这意味着CAN FD控制器可以与传统的CAN控制器在同一个网络上通信,但在仲裁阶段需要使用与传统CAN相同的速率。

网友AG:
传统CAN协议中,数据帧的最大长度为8字节,而CANFD支持的数据帧长度最大可达64字节,极大地减少了数据帧的数量,提高了总线利用率

网友V:
CANFD的可变速率特性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的通信需求和网络负载条件。

网友AH:
传统的CAN消息最多可以传输8字节的数据。而CAN FD允许传输更多的数据,最多可以达到64字节。

网友AI:
CANFD由于其高效的数据传输能力和良好的兼容性,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医疗设备等领域。在汽车领域,随着车辆电子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于高速、高负载的通讯需求日益增长,CANFD成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的关键技术之一。

网友AG:
CANFD 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 CAN 总线在汽车智能化等应用中负载率高、数据传输量和速率有限等局限性。它在汽车电子与控制系统、自动驾驶与辅助驾驶系统、工业自动化与控制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对通信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中,如中高端车型和新能源汽车等。

网友AJ:
现在是不是普遍都用canfd啊

网友AK:
CANFD采用了更高效的CRC算法,能够更有效地检测数据帧中的错误,降低未检测到错误的风险

网友AK:
传统的CAN协议支持最高1 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AL:
传统的can消息最多可以传输8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AM:
CAN FD的数据帧格式进行了优化,减少了传输开销,从而提高了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V:
CANFD协议保留了CAN总线的错误处理和检测机制,如错误帧和过载帧的生成与识别,确保了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AN:
相较于传统CAN协议,CANFD具备了灵活的数据速率调整机制和更大的数据帧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