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一款三极管

楼主(2024-05-21):
想找一款大功率NPN开关三极管。具体是  封装: T0220,要求放大倍数在200以上。功率40W的三极管,有高手知道那些型号吗?谢谢!

楼主:
收到,谢谢坛友,不知复合管BU406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坛友,不知复合管BU406是不是也可以?

BU406的放大倍数可能不够。

收到,谢谢坛友,我采购这款三极管试试看。

网友B:
复合三极管(达林顿),输入阻抗高,开通电压也高

网友C:
大功率三极管放大倍数明显小于小三极管,要求放大倍数在200以上,那肯定是复合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三极管放大倍数明显小于小三极管,要求放大倍数在200以上,那肯定是复合管了。 ...

谢谢坛友的回复,有没有合适的型号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