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AIROC™ CYW20829蓝牙MCU 可知123?

楼主(2024-05-22):
英飞凌AIROC™ CYW20829是一款集成蓝牙低功耗(BLE)和Wi-Fi的微控制器。它具有高性能、低功耗、易于配置和应用的特点,适用于物联网(IoT)和智能家居等领域。

1. 配置:
   - 支持蓝牙5.0协议
   - 内置Wi-Fi模块,支持2.4GHz频段
   - 内置ARM Cortex-M4处理器,运行频率高达120MHz
   - 内置64KB SRAM和2MB Flash存储器
   - 支持多种外设接口,如GPIO、I2C、SPI、UART等

2. 应用优势:
   - 低功耗:采用BLE和Wi-Fi双模设计,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使用蓝牙或Wi-Fi连接,降低功耗。
   - 易于开发:提供丰富的开发工具和库函数,方便开发者快速上手。
   - 高安全性:支持AES-128加密算法,保障数据安全。
   - 多功能:支持多种应用场景,如智能家居、健康监测、智能穿戴等。

3. 代码举例:

```c
#include "cybsp.h"
#include "cy_wcm.h"
#include "cy_wifi_mwpm_api.h"
#include "cy_wifi_mwcore.h"
#include "cy_wifi_mwhttp.h"

int main(void)
{
    cy_rslt_t result;
    cy_wcm_config_t config;

    // 初始化硬件
    result = cybsp_init();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初始化Wi-Fi
    result = cy_wcm_init(&config);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连接到Wi-Fi网络
    result = cy_wcm_connect_ap("your_ssid", "your_password", CY_WCM_SECURITY_WPA2_AES);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发送HTTP请求
    result = cy_wcm_get_host_by_name("www.example.com");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while (1)
    {
        // 主循环
    }
}
```

4. 配网步骤:
   - 准备一个支持Wi-Fi的路由器,并确保其已连接到互联网。
   - 将英飞凌AIROC™ CYW20829开发板连接到路由器。
   - 在开发板上运行上述代码示例,程序会自动连接到指定的Wi-Fi网络。
   - 如果需要使用其他Wi-Fi网络,只需修改代码中的SSID和密码即可。

5. 搭建蓝牙步骤:
   - 首先,确保你的设备已经安装了蓝牙驱动和相关开发工具。
   - 在开发板上运行蓝牙相关的代码示例,例如扫描附近的蓝牙设备、建立蓝牙连接等。
   - 根据具体需求,编写相应的蓝牙通信代码,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A:
性价比还是没有乐鑫的ESP32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还是没有乐鑫的ESP32高

有活动呢

网友B:
澄清一下:
20829是单BLE SoC,并不支持WiFi。如有BT/WiFi需求,可详询当地经销商,或登录www.infineon.com官网查找,BT/WiFi Combo的产品集。

网友C:
英飞凌的芯片其实重在工业级稳定,功能适配性好

网友D:
现在蓝牙方面真的技术很成熟哈,没必要SOC其实

网友E:
一般来说,现在蓝牙都出到5.4的协议了吧

网友F(点评):
其已经支持BT 5.4的所有功能

网友G:
要是蓝牙和WiFi在同一个芯片上,确实很不错

网友H:
低功耗的话可以考虑考虑,有人说乐鑫,其实乐鑫的蓝牙好像不是很OK

网友I:
低功耗的状态下,一般能达到什么数量级别?

网友J:
我倒是挺看好,这个AES-128的安全性

网友K:
话说,这个链接速度怎么样?很快吗

网友L:
可以考虑搞一搞啊,就是不知道这芯片价格如何

网友M:
话说,其回调函数之类的,都是以lib方式提供还是C语言方式提供

网友N:
看着介绍还挺好,如果要是安全系数很高,其实做个智能家居方面的产品也是不错

网友F(2024-06-27):
引用 网友G:
要是蓝牙和WiFi在同一个芯片上,确实很不错

可以考虑英飞凌 CYW55913

网友O:
同事集成蓝牙和wifi,天线公用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同事集成蓝牙和wifi,天线公用一个吗?

同时集成蓝牙和WiFi,天线可以公用一个,但也可以分别使用不同的天线。这取决于具体的硬件设计和需求。如果使用同一个天线,需要确保天线能够同时支持蓝牙和WiFi的频率范围,并在这两个频段上具有较好的性能。如果使用不同的天线,可以针对各自的频段进行优化,从而提高信号质量和传输速率。

网友P(2024-08-17):
适合用于物联网和智能家居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