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Go语言 =和:=符号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5-22):
ST, mt, ar, fm, 函数, go
=和:=符号是什么
=符号
golang计算机编程语言中,“=”符号是赋值运算符,主要将运算符右侧的值或表达式赋值给左侧的变量或对象,比如一般情况下,可用于变量的声明并赋值,比如var a string = '笨鸟工具,x1y1z1.com',其特点是,声明变量的时候,需要var关键字,需要变量名,还需要显式地声明变量的类型。

:=符号
go语言中,:=一般只能使用在函数当中,可用于声明变量并赋值,比如在函数内,b := 'hello, world',即声明了一个变量名为b,类型为string,值为'hello, world'的变量,这当中,go将根据变量的值来自动判断变量的类型。

=和:=符号的区别
二者的区别大概可分为两点:

:=一般只能用在函数内,而=符号可用于函数体之外,也可以用于函数之内;

“=”符号声明的变量需要指定类型,“:=”则不需要。

=和:=符号实例代码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

var a string = "微信公众号,全栈开发助手"

func main() {
        var b int = 1
        c := true
        fmt.Println(a)
        fmt.Println(b)
        fmt.Println(c)

}
//终端输入运行的命令,如:go run test.go,得到输出:
微信公众号,全栈开发助手
true
免责声明:内容仅供参考,不保证正确性!

网友A:
= 仅仅用于赋值给已声明的变量,而 := 则用于声明并初始化一个新变量。在编写Go代码时,为了保持代码的简洁和可读性,通常首选使用 := 来声明和初始化变量,除非你有特殊的理由需要明确声明变量的类型。

网友B:
这个语法跟c差距大吗

网友C:
在Go语言中,= 和 := 是两种不同的赋值操作符,

网友D:
= 赋值操作符,用于给已经声明过的变量赋值。示例:var a int,a = 10

网友E:
:= 简短声明操作符,用于声明并初始化一个新的变量,同时赋予初始值。示例:a := 10

网友F:
简单来说,= 是赋值操作符,用于给已经声明的变量赋值;而 := 是简短声明操作符,用于声明并初始化一个新的变量

网友G:
在使用 := 进行变量声明时,Go语言会根据变量的初始值自动推断变量的类型,省略了显式地指定变量类型的步骤,使代码更加简洁和易读

网友H:
在变量声明中,C语言中,变量需要在使用之前显式地声明,并且需要指定变量的类型。例如:int a = 10;。Go语言中,可以使用简短声明操作符 := 来声明并初始化变量,Go语言会根据初始值自动推断变量的类型。例如:a := 10

网友I(2024-06-21):
赋值操作符:在C语言中,使用 = 赋值操作符给已经声明的变量赋值。例如:a = 20;。在Go语言中,也可以使用 = 赋值操作符给已经声明的变量赋值,但通常使用 := 简短声明操作符来声明并初始化变量。例如:a = 20; 或 b := 30

网友J:
变量作用域,在C语言中,变量的作用域由变量的声明位置确定,通常是在函数或代码块内部。在Go语言中,变量的作用域也由变量的声明位置确定,但在函数内部使用 := 声明的变量只在当前代码块内有效

网友K:
总的来说,虽然C语言和Go语言在变量声明和赋值操作符上有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是很大,而且Go语言的简洁性和自动类型推断功能使得代码编写更加方便和高效。如果你熟悉C语言,学习Go语言的语法也不会太困难

网友L:
引用 网友E:
:= 简短声明操作符,用于声明并初始化一个新的变量,同时赋予初始值。示例:a := 10 ...

不用指定类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