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ust if else条件判断

楼主(2024-05-22):
IO, TI, 代码, se, ST, US
Rust if else语句
Rust中的if else条件判断语句,是控制Rust程序流程的常见方法之一,其代码的运行逻辑类似于小时候的造句格式“如果...就...否则就...”,即如下语法,当if后面的condition条件表达式值或返回值为true,则执行后面{}内的代码块,否则就执行else后面{}内的代码,注意,condition并没有括号:

if condition {
   if_code_block;
}else{
   else_code_block;
}
提示:if else代码块中声明或定义的变量,其作用域在if条件判断之外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见的,除非将其声明为全局变量,这个在这里就暂且不介绍了,此后的章节中会详解。

Rust if else实例代码
fn main() {
    if 1 > 2 {
        let x:&str = "1>2是true";
        println!("{}", x);
    }else{
        let x:&str = "1>2是false";
        println!("{}", x);
}
}
代码编译运行,得到输出:

1>2是false
免责声明:内容仅供参考,不保证正确性。

网友A:
Rust if else语句和我们常说的if else语句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Rust的编译器是在 MIT License和 Apache License 2.0双重协议声明下的免费开源软件

网友C:
Rust 速度惊人且内存利用率极高。由于没有运行时和垃圾回收,它能够胜任对性能要求特别高的服务,可以在嵌入式设备上运行,还能轻松和其他语言集成。

网友D:
请问楼主 单片机支持这种高级语言编程方式吗

网友E:
Rust 语言是一种高效、可靠的通用高级语言。其高效不仅限于开发效率,它的执行效率也是令人称赞的,是一种少有的兼顾开发效率和执行效率的语言

网友F:
楼主所谓的rust程序流程能具体的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