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pio中断进不去是啥问题?

楼主(2024-05-22):
uint8_t SX1320INT=0,SX1320INTlock=0;
void Gpio_IRQHandler(uint8_t u8Param)
{

    if(0 == u8Param)
        {
               if (TRUE == Gpio_GetIrqStatus(GpioPortA, GpioPin4))
                        {
                               SX1320INT=1;
                                SX1320INTlock=1;
                                Gpio_ClearIrq(GpioPortA, GpioPin4);
                         }
        }
}
void GPIO_Init(void)
{
          stc_gpio_config_t stcGpioCfg;

          DDL_ZERO_STRUCT(stcGpio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使能GPIO模块时钟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端口方向配置->输入
          stcGpioCfg.enDrv = GpioDrvH;///< 端口驱动能力配置->高驱动能力
          stcGpioCfg.enPuPd = GpioNoPuPd;///< 端口上下拉配置->无上下拉
          stcGpioCfg.enOD = GpioOdDisable;///< 端口开漏输出配置->开漏输出关闭
          stcGpioCfg.enCtrlMode = GpioAHB;///< 端口输入/输出值寄存器总线控制模式配置->AHB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4, &stcGpioCfg);
         Gpio_ClearIrq(GpioPortA, GpioPin4);
         Gpio_EnableIrq(GpioPortA, GpioPin4, GpioIrqFalling);///< 打开并配置PB04为下降沿中断
          EnableNvic(PORTA_IRQn, IrqLevel0, TRUE);///< 使能端口PORTA系统中断
}

网友A:
脱离了硬件谈软件,感觉有点困难。
要不你开个内部上拉试试??

网友B:
建议把电路也放上来看看,这样好分析问题。

网友C:
可以调试看一下具体问题在哪。寄存器的情况

网友D:
用示波器量一下IO电平是否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离了硬件谈软件,感觉有点困难。
要不你开个内部上拉试试??

确实是硬件问题

网友E(2024-06-28):
看一下电路是不有问题

网友F:
中断有没有配置好啊?

网友G(2024-08-28):
GPIO中断进不去的原因可能有多种,通常涉及到中断配置、硬件连接以及软件逻辑等多个方面。

网友H:
检查引脚配置

网友I:
检查是不是中断向量表配置错误

网友J:
中断使能未设置?

网友K: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合适?

网友L:
软件或固件问题

网友M:
硬件故障

网友M:
检查微控制器的电源是否稳定,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N:
首先可以使用循环输出日志方式,循环检查端口的电平变化。防止你以为变化了,实际没变化的情况。如果程序检查有变化,那就进一步检查中断相关设置,比如对应的总线时钟是否被允许工作了,中断是否被允许了等。最好看看例程中对于GPIO口中断处理的细节,复制过来试试。

网友O(2024-09-30):
设置的是下降沿中断,就得确认信号确实是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