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目前有什么好的防抄板的方式吗?

楼主(2024-05-22):
如题,目前有什么好的防抄板的方式吗?

网友A:
是的,目前有一种有效的防抄板方式是使用加密芯片。加密芯片可以增加**的难度,保护产品的知识产权,比如LCS4110R。

网友B:
烧断引脚,比加密芯片更简单

网友C:
加密芯片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网友D:
设计成ic 芯片专用, 2n级别人仿不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烧断引脚,比加密芯片更简单

不适合批量生产,现在都是在线烧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加密芯片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加密芯片的保密性,本质上要让盗版的人买不到同样的芯片。加密芯片的厂家的销售给不同的厂家里面有不同的代码数据的,只有你写的数据与芯片方的数据对得上才能正常工作。而盗版方拿到的芯片数据与你的代码的数据是对不上的,从而限制了盗版。我们用过的,很方便,作为EEPROM使用,也便宜。

网友F:
主要作用是防盗版和防抄板。它通过产品设备与加密芯片之间的交互来完成整个功能,确保没有加密芯片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G:
加密芯片的保护原理是什么?

网友H:
这几个账号,没完没了,互相做托,发帖子推广加密芯片。
看着挺反感的。

网友I:
在于其封闭性和抗**能力。芯片本身不能进行在线调试等非正式方法调试,只有正确的命令才能触发其操作,从而保护内部的数据和程序不被非法获取。

网友J:
加密芯片与软件加密有何不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加密芯片与软件加密有何不同?

软件加密通常是在主控设备中运行,容易被获取和**。而加密芯片是硬件加密方式,其内部的数据和程序更难被非法访问和**

网友L:
如何选择安全的加密芯片方案?

网友M:
选择安全的加密芯片方案时,应该考虑芯片与程序的结合程度、是否支持在芯片中编程等因素。此外,选择有多年经验且声誉良好的芯片供应商也很重要。

楼主:
加密芯片中编程与设备端编程有何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密芯片中编程与设备端编程有何区别?

加密芯片中的编程是封闭的,没有编译工具和方法可用,只能通过特定的接口进行下载程序和调用。而设备端编程则更容易受到各种编译工具和方法的影响,安全性较弱。

网友C:
车载设备的数据交互如何加密?

网友F:
对于车载设备与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交互,建议使用硬件加密芯片进行加密。通过选择安全性高的加密算法并设置好密钥,可以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网友G:
加密芯片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加密芯片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芯片本身不能进行在线调试等非正式方法调试,只有正确的命令才能触发其操作,从而保护内部的数据和程序。

网友J:
有哪些推荐的加密芯片产品?

网友K:
LCS4110R系列加密芯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在封装、功耗等方面都表现出色,并且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当然,在选择加密芯片时,还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评估和选择

网友L:
加密芯片如何与车载设备结合使用?

网友M:
加密芯片可以通过特定的接口与车载设备连接。在车载设备与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时,通过加密芯片对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操作,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具体的使用方法需要根据所选的加密芯片和车载设备的具体情况进行配置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