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新唐电子 NAU88L21C低延时配置说明

楼主(2024-05-22):
新唐电子最近推出的低延时codec 芯片NAU88L21C,具体怎么样设置才能实现低延时?
我们通过设置0x2b与0x2c对应寄存器位,即可设置ADC与DAC不同的滤波器类型,从而实现不同的延时。
具体说明如下图:

网友A:
根据不同的配置位,达到这个效果吧

网友B:
配置位进行配置之后,就好了。

网友C:
进入配置位进行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