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

楼主(2024-05-22):
ma, SC, DA, he, AN, GD32
GD32VF03是基于risc-V架构的MCU,是基于RV32I还是RV32E? 支不支持S模式和U模式? 官方的datasheet和user manual为什么没介绍这些

网友A:
GD32VF03是基于RISC-V架构的MCU,采用的是RV32I指令集架构

网友B:
RV32I是RISC-V指令集的基本整数指令集,包括整数运算、加载/存储指令等。相比之下,RV32E是RISC-V的嵌入式指令集,对指令集进行了精简以适应嵌入式系统的需求

网友C:
关于S模式和U模式,RISC-V架构定义了S模式(Supervisor Mode)和U模式(User Mode),用于支持特权级别的切换和管理

网友D:
S模式用于操作系统内核或者超级用户级别的软件,而U模式用于普通用户级别的软件。这些模式的支持取决于具体的RISC-V处理器实现和芯片设计

网友E:
至于为什么官方的datasheet和user manual没有介绍这些,可能是因为官方文档更侧重于硬件特性、外设功能、时序参数等方面的介绍,而对于RISC-V架构的细节和特性可能没有详细说明。您可以尝试查阅GD32VF03的技术手册或者联系厂商获取更详细的关于RISC-V架构和特权模式支持的信息

网友F:
可能官方的资料还不是很全?

网友G:
我觉得risc-v还是沁恒做的比较好吧

网友H:
一般来说就是官方资料一般是不全的,在不断更新的

网友I:
你可以找原厂或者代理商要一份新一些的资料试试

网友J:
你说的S模式和U模式是啥?

网友K:
这两个模式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L(2024-07-31):
RV32I: GD32VF03系列基于RV32I基础架构。RV32I是RISC-V的基本32位指令集架构(ISA),提供了RISC-V的基础指令集。

网友M:
沁恒做的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