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na级待机电流,使用兆欧电阻,数据有跳变,测得的输出端有交流成分。

楼主(2024-05-22):
VCC是输出电源,R1是采样电阻,R2用了一个电阻负载代替产品。电源无交流成分,箭头所指向的点含有比较大的交流成分。
如何在根源上处理这种问题?

网友A:
50z?
加电容呗

网友A:
50Hz?
加电容呗

网友B:
如果真是100M电阻,那就正常。
热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100M电阻,那就正常。
热噪声。

热噪声不会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100M电阻,那就正常。
热噪声。

那种源表,1na电流怎么测出来的,应该也是用的很大电阻采样的吧。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文档,可测1pA电流

图解 DIY 1pA 超微电流测试器.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文档,可测1pA电流

这个我看了,他用的是TIA。我这里没法用这种模式去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