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7124-8的冷端补偿问题

楼主(2024-05-22):
求助:关于ad7124-8的冷端补偿有些问题不明白,希望各位大佬帮忙解惑一下,万分感谢
通道配置方面使用通道3
  1. {0x0C, 0x939D, 2, 1},                 /* AD7124_Channel_3 */  //配置1,内部20mV(实际只有18mV)   V_20MV_M。与V_20MV_P一同使用,以将20 mV p-p信号施加于ADC.V_20MV_M。与V_20MV_P一同使用,以将20 mV p-p信号施加于ADC。

配置1
  1. {0x1A, 0x01E0, 2, 1},                 /* AD7124_Config_1 */        //PGA = 001, REF=REFIN1

关于后续的冷端操作
  1. float Vntc = (1 << AD7124_ADC_N_BITS)/(float)channel_samples[3]*0.0181;                                                        //通过对内部20mV测量反推Vntc
  2. int16_t Tntc = Nonlinear_Find_Table(Vntc*1000, (int32_t*)NTC_TABLE, sizeof(NTC_TABLE)/sizeof(int32_t), 1);                                                                                                    //计算热电偶冷端温度
  3.                 int16_t VtckOff = Vtck*1000000 + TC_T_TABLE[Tntc - TC_T_TABLE[0] + 1];

问题1:上边这样拿到ntc的电压转换成对应热电偶的电压加上热电偶对应的热电动势电压,但是计算的冷端补偿误差有点大,不知道这样计算冷端补偿是否正确?
问题2:如果使用热电动势直接拿取对应T型热电偶的温度,然后直接加上ntc对应的温度,存在误差是温度越高误差越大,不知道冷端补偿要如何和热电动势一起工作才能获得正确的电压比对出正确的温度值?
问题3:读内部20mv信号,基准也采用内部基准2.5V(可以配置内部基准从REFOUT输出,测量过,确实比较准),计算得出应该是18.9mv,这个跟上边配置 的内容不是类似吗?但是计算出来的不是18.9mv

网友A(2024-07-27):
您的方法是通过测量内部20mV信号来反推NTC的电压,然后使用查找表来计算热电偶冷端温度,最后将这个温度转换为热电偶的电压补偿值。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可能存在测量误差

网友B:
内部20mV信号的测量可能存在误差,这会影响到NTC电压的计算

网友C:
使用查找表进行温度转换时,查找表的精度和分辨率会影响最终的温度计算

网友D:
NTC的电压与温度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可能需要进行线性化处理

网友E:
热电动势直接转换为温度时,确实会存在温度越高误差越大的问题。这是因为热电偶的输出电压与温度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为了获得更准确的温度值,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网友F:
使用热电偶的数学模型:根据热电偶的类型,使用其数学模型(如多项式拟合)来计算温度。结合冷端温度:将计算得到的冷端温度转换为相应的电压补偿值,然后将其加到热电偶的输出电压上,再进行温度转换

网友G:
您提到计算得出的内部20mV信号应该是18.9mV,但实际计算出来的不是18.9mV。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测量误差:ADC的测量可能存在误差,导致计算结果不准确

网友H:
配置问题:AD7124-8的配置可能影响了信号的测量,需要确保配置正确。基准电压:使用的内部基准电压可能存在偏差,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I:
冷端补偿的准确性对于热电偶的温度测量至关重要。您的方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需要注意测量误差、查找表精度、线性化处理等问题。建议您仔细检查每个步骤的准确性,并进行必要的校准和调整,以提高冷端补偿的准确性

网友J:
建议您检查以下几点:确保ADC的配置正确,包括PGA、滤波器等设置。检查内部基准电压的准确性,必要时进行校准。确保ADC的测量结果准确无误

网友K:
计算得出应该是18.9mv,这个跟上边配置 的内容不是类似吗?但是计算出来的不是18.9mv

网友K:
如果使用热电动势直接拿取对应T型热电偶的温度,然后直接加上ntc对应的温度

网友L:
关于内部20 mV信号的测量,你提到计算得出的电压与实际测量值不符.可能需要通过实验来调整冷端补偿算法,确保在不同温度范围内补偿的准确性。

网友M(2024-08-31):
问题涉及到热电偶的冷端补偿、NTC温度传感器的校准

网友N:
这个跟上边配置 的内容不是类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