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采样电阻阻值后输出电压降低

楼主(2024-05-22):
调电流环的过程中,因为采样的电流范围较小,所以将采样电阻从0.005Ω换成了0.091Ω,但是换完了以后输出电压变小了很多,是因为采样电阻的阻值过大吗?请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采样电阻的阻值大小对输出电压有什么影响?或者更改放大倍数的电阻也会造成输出电压变化吗?

网友A(点评):
你将采样电阻由0.005欧姆改到0.091欧姆,阻值增大,电流采样的范围更窄了;按3.6V ADC参考电压 ,20倍运放倍数,0.005欧姆可以采36A电流,对于一般电机也足够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电机最大电流才8A,36A的采样范围太大了,想让采样精度更高一些,才改的采样电阻,但是改完以后,就出现了很多上述的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可以查看下你D Q轴输出是否做了限制,还有你用0.091 欧姆电阻 ,对应采样电流8A时,计算在电阻上损耗功率要5W ,这个需要做选型评估;采样电阻阻值低并不代表采样精度低,采样精度与采样电阻的精度和采样电路设计相关

网友B:
功率限制

楼主:
能详细一点嘛

网友C:
要结合你的程序中的标幺是怎么处理的,如果是按照最大采样电流去标幺的,采样阻值变小,那基准会变大,程序中的变量对应的数字量都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结合你的程序中的标幺是怎么处理的,如果是按照最大采样电流去标幺的,采样阻值变小,那基准会变大,程序 ...

我是按最大采样电流标幺的,但是我的采样电阻阻值变大了,程序中变量对应的数字量应该会变大才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按最大采样电流标幺的,但是我的采样电阻阻值变大了,程序中变量对应的数字量应该会变大才对啊
...

采样阻值变大,基准就变小了,最大采样电流就变小了,你可以拉一个直流电,比如预定位,看看预定位电流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