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ayout原理

楼主(2024-05-22):
a和C 是基于什么理论给出的结论?

网友A:
估计与EMC有关,减小对外界产生干扰,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
a)使寄生电感尽可能小。
c)使耦合尽可能小,电气间隙足够。

网友C:
HD1 SW1是同相位。HD2 SW2是同相位。
LD1 SW1是相反相位。LD2 SW2是相反相位。
同相位,两者同时往相同电平跳变,互相不产生干扰/牵制,可以靠近。
相反相位,两者同时往相反电平跳变,互相产生干扰/牵制,不可以靠近。

网友C:
走线尽量短是为了EMC。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1 SW1是同相位。HD2 SW2是同相位。
LD1 SW1是相反相位。LD2 SW2是相反相位。
同相位,两者同时往相同电平 ...

太赞了

网友D:
电源芯片特别要主要emc

网友E:
DCDC干扰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环路大了,开关的波形就会变差,噪声就会多.

网友F:
a 环路面积
c 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