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 电池备份域给RTC时钟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4-05-22):
准备用GD32E230C8T6 电池备份域给RTC时钟供电,但是芯片内部并没有电源切换器(GD32f303有切换器),当Vdd电源断开,由纽扣电池供电后,继续给Vbak供电会不会很快消耗掉呢?

网友A:
如果RTC时钟的功耗较高,那么纽扣电池的电量会消耗得更快。

是的,感觉E230不能做万年历功能

楼主:
我感觉Vdd Domain 和 1.2v Domain都会继续工作,纽扣电池根本无法支持多久,比如说DS1302芯片的功耗是0.3μA,差的太多了

网友B:
纽扣电池的容量越大,能够提供的电量就越多,从而可以支持更长时间的供电。

只能用电子表电池吧

楼主:
是不是GD32E230C8T6不能实现万年历功能呢,功耗的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C:
为了避免过快地消耗纽扣电池的电量,你可以考虑优化RTC时钟的功耗、减少备份域设备的功耗、考虑添加电源管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避免过快地消耗纽扣电池的电量,你可以考虑优化RTC时钟的功耗、减少备份域设备的功耗、考虑添加电源管 ...

即使将E230切换到standby模式,功耗也是10μA,相比DS1302的0.3μA,高了30倍,也就是纽扣电池本来应该用3年,这样情况下只能用大概1个月

网友D(2024-07-31):
GD32E230C8T6 芯片没有内置电源切换器,因此在设计电池备份电路时需要特别注意电池的使用和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