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关于STM32 F407和H743外挂USB3300传输问题

楼主(2024-05-22):
做数据采集,板子刚上电后下发指令,1s内上传10帧数据,每帧4000个数,用的虚拟串口CDC,速度实测接近于40M/s,问题就是每次上电下发指令后只能传上来4到6帧,只能多下达几次传输指令才会稳定正常传输10帧的数据,用抓包软件看也没丢包,就是没传上来,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板子上电后的前几次传输不正常,烧录几针数据

网友A(2024-06-22):
硬件初始化问题

用Cubemx生成的初始化,直接调用的,佬能否具体说一下

网友B:
缓冲区溢出

Cubemx生成的,直接调用库发送,佬能否具体说一下

网友C:
如果时钟设置不准确或同步机制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的延迟或丢失。

Cubemx设置的时钟,当然,32的是外部25M晶振,USB3300是24M晶振,不是用的同一个晶振来起振

网友D:
检查和调整时钟和同步设置

同步,值得是时钟同步吗,32和外挂的USB3300不是同一个晶振起振,分别用了两个晶振各自起振

网友E:
优化硬件初始化流程

Cubemx生成的初始化

网友F: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增加STM32F103的缓冲区大小,以提高其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

H743,Cubemx生成的,缓冲区大小2048,拉到最大了

网友G:
时钟设置其实就是波特率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的错误

跟波特率没关系啊

网友H(2024-07-31):
确保在开始数据传输之前,所有初始化过程(如串口、DMA、传感器等)都已完全完成。你可以在启动后加入一个延时,确保系统稳定后再开始数据传输。

网友I:
卡现象应该是通讯问题,具体是硬件还是程序建议先排查一下

楼主:
有没有懂的佬,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