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电子元气件的啸叫

楼主(2024-05-22):
啸叫是板子上的器件发出了声音,我们都知道,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且人耳能听到的声音频段为20Hz~20kHz。也就是说有啸叫,必然是有20Hz~20kHz的频段,且引起了器件振动。

那么我们便有了两个方向:振动和频段。

一、振动

要让物体产生振动,就需要一定的能量。这也就意味着啸叫一般是在功率路径上产生的。电流能力非常弱的电路,即使存在20Hz~20kHz的频段,也不一定能使得器件产生振动,即使产生了振动也很微弱,不足以被人耳听到。

在DC-DC电路中,通常有两种器件可能会产生啸叫:电容和电感。

电容:

在陶瓷电容器(MLCC)中,存在压电效应(逆压电效应),也就是给陶瓷电容施加电场时,其内部的电介质会发生形变,周期性的伸缩便产生了振动从而产生了啸叫。通常来说,DC-DC电路的啸叫主要是陶瓷电容产生的,且通常是输出或者输入电容。常规陶瓷电容内部的多层结构,比电解电容或固态电容更容易产生啸叫。在无法避免啸叫的情况下,可少用陶瓷电容作为输入输出电容,用电解电容或固态电容作为替代。

电感:

磁性元件具有磁致伸缩效应,也就是在磁化过程中,由于外磁场的变化而发生几何尺寸的变化,因而变化的电流可能会引起磁芯的振动产生啸叫。同时变化的电流也可能会导致电感线圈产生振动。通常来说,一体成型电感内部间隙更小,更不容易发出啸叫,可优化啸叫问题。

二、20Hz~20kHz频段

通常以下几种情况可能会产生20Hz~20kHz的频段。注意,以下情形只是可能产生20Hz~20kHz的频段,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引起啸叫。

1、DC-DC工作不稳定。这是啸叫最为常见的情形。通常来说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在100kHz以上,电路稳定的情况下,即使有振动,人耳也听不到啸叫。如果DCDC电源产生了啸叫,第一优先就是确定电路工作是否稳定。大多数时候解决了稳定性问题,啸叫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2、抖频。抖频功能会使得开关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从而降低EMI。抖频功能有可能会引入20Hz~20kHz的频段。

3、PWM调光。在进行PWM调光时,输出电流一般和PWM信号同频率。大多数调光芯片支持的PWM调光频率会处在20Hz~20kHz的频段。

4、AAM。AAM在轻载时通过降低开关频率来降低开关损耗,提高轻载效率。一般负载越小开关频率越低,在负载小到一定程度后,开关频率就可能降低到20kHz以下。

5、负载变化。很多应用的负载不是固定的,而是周期性变化的,某些负载有可能以20Hz~20kHz的频率变化。

如果电路出现了啸叫,优先排查是何原因产生了20Hz~20kHz的频段。如果该频段可以避免,则优先避免该频段。如果无法避免,可通过采用一体成型电感、用电解电容或固态电容代替陶瓷电容等方式来抑制啸叫。

网友A:
啸叫在开关电源模块中很常见

网友B(2024-07-22):
如果电路出现了啸叫,优先排查是何原因产生了20Hz~20kHz的频段

网友C:
电子啸叫现在很普遍,主要是元气件使用上存在电磁或者电流问题

网友D:
现在电脑主板出现啸叫的概率比较高

网友E:
电子元器件的啸叫(也称为“嗡嗡声”或“啸叫声”)通常是指在电路中某些元件(如电感、电容、变压器等)在工作时发出的不正常的声音。这种现象可能由电磁振动原因引起的

网友F:
在高频或高电流的情况下,某些元器件(如变压器和电感)可能会因电磁力的作用而发生机械振动,导致发出声音

网友G:
当电路中的某些元件(如电感和电容)在特定频率下工作时,可能会发生谐振,导致元件振动并产生声音。

网友H:
如果电流在某些元件中波动较大,可能会导致元件的材料(如铁芯)发生微小的位移,从而产生啸叫声

网友I:
如果电路中存在不良接触或焊接不良,可能会导致电流不稳定,从而引发啸叫声。

网友J:
温度变化可能导致某些材料的膨胀或收缩,从而引起机械振动和声音

网友K:
电路设计不合理(如布局不当、元件选择不当等)也可能导致啸叫现象

网友L:
如果某个元件(如变压器或电感)发出啸叫声,可以考虑更换该元件

网友M: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增加阻尼材料(如橡胶垫)来减少振动和声音

网友N:
如果是设计问题,可以考虑重新设计电路,选择合适的元件和布局

网友O:
电子啸叫其实还是设计问题,合适的布局有利于减少故障

网友P(2025-05-13):
国瓷电容有推出防啸叫系列的陶瓷贴片电容器www.guoci.cc 宣传单页250423_画板

网友Q:
啸叫主要是电感等感性器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