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芯源MCU修改频率导致跑飞问题

楼主:
MCU的系统时钟从默认的8MHz改为48MHz后,程序跑飞,原因为:CW32F030 内部的 FLASH 存储器支持最快 24MHz 频率的操作时钟,当配置的 HCLK 频率大于 24MHz 时,需通过 FLASH 控制寄存器 FLASH_CR2 的 WAIT 位域来配置插入的等待 HCLK 周期个数。大于24MHz,小于等于48MHz时,需要插入1个等待周期;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2个等待周期。

网友A(2024-05-23):
这就有点鸡肋了,还需要2个等待周期。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可以通过时钟树的配置,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哈哈,我一般都是用官方提供的时钟晶振参数来弄,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D:
那这种flash是外部flash还是内部flash啊?

网友E:
这个时钟周期是自己测试的?

网友F:
如果官方要有这方面的说明还好,不然真的很难找到这种问题的原因啊

网友G:
这个设计对没有仔细看过手册的新手来说,是个大坑啊。

网友H:
参考实际官方案例程序进行设计是一种途径

网友I:
最好不要随便修改频率

网友J(2024-06-26):
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2个等待周期,这个是什么操作?

网友K:
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2个等待周期。

网友L:
修改频率后,系统的负载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系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这种变化,可能会导致跑飞。

网友M:
在修改频率后没有正确更新定时器或计数器的配置,也可能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N:
检查程序中设置的频率是否正确

网友O:
更高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增加MCU的功耗,如果电源供应不稳定或者散热不足,可能会导致MCU工作不稳定

网友P:
MCU的时钟系统是其运行的基础,如果时钟设置不正确,比如时钟源配置错误、分频系数设置不当等,都会导致MCU运行不稳定。

网友Q:
在修改MCU的时钟频率时,必须确保所有相关的时钟配置都是正确的。这包括主时钟源的选择、分频器的设置、PLL(Phase Locked Loop)的配置等。如果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时钟频率超出MCU的工作范围,从而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R:
使用仿真工具(如Keil uVision)进行调试,观察程序运行时的状态。这可以帮助找到导致跑飞问题的具体原因。

网友S:
如果程序中的某些部分依赖于特定的时钟频率(例如,定时器的中断周期、通信协议的波特率等),在修改时钟频率后,这些依赖关系可能会被打破,导致程序逻辑出错。

网友N:
修改频率可能需要重新配置时钟相关的寄存器,这个过程可能会影响MCU的复位和启动序列,如果没有正确处理,可能会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O:
在切换时钟源或修改时钟频率时,如果没有正确地同步或稳定时钟,可能会导致系统时钟不稳定,从而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T:
使用了不稳定的外部时钟源或PLL配置不正确。

网友U:
在切换时钟源或修改时钟频率时,如果没有正确地同步或稳定时钟,可能会导致系统时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