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DSP的话,从TI里选择,建议玩那款?

楼主(2024-05-23):
想玩DSP的话,从TI里选择,建议玩那款?

网友A:
先从低端的DSP28335玩起吧,性价比高。

网友B(2024-06-30):
我建议从市面上资料最多的c2000系列开始,开发板多,资料也多,使用的人也多。

网友C:
建议从28035开始,可以买我的开发板

网友D:
DSP现在用的应该越来越少了吧,直接上FP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