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于MCU,有双屏异显示的吗?

楼主(2024-05-26):
针对于MCU,有双屏异显示的吗?这种需求是不是很难弄啊?

网友A:
用两个SPI或者串口通信的屏幕就可以了。

网友B:
共用总线(SPI,XMC/FMSC等都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使用智能接口屏就可以,比如 串口,CAN等。

网友D:
使用两种不同的控制接口来单独控制就是了

网友E:
用两种不同通信接口的显示屏就可以了三

网友F:
如楼上各位所述,用两个不同通信接口的显示屏来实现。

网友G(2024-06-30):
所谓的双屏,就是两种不同的接口带两种不同的显示器,只要运算速度够快,同时驱动两个屏幕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