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V开发板测评】+SHT31温湿度传感器测试

楼主(2024-05-22):
SHT31温湿度传感器
6a396be49ef4312e56545170a23cdd4e
在SHT20的基础上提升了精度,缩小了体积。同时通信命令增加了一位。
在群里知道了这款板子是和ST芯片兼容的,ST的代码可以烧录进去,所以我也尝试用ST的HAL库进行这次的IIC实验。
594b3c98a153d1708f3acd254a56a694
在cubemx中进行配置,芯片选择一样,然后选择硬件IIC1。就配置这一点。
#define    SHT30_ADDR_WRITE    0x44<<1         //10001000,根据用户手册的指示,这个就是SHT30的写入地址
#define    SHT30_ADDR_READ        (0x44<<1)+1        //10001011,根据用户手册的指示,这个就是SHT30的读取地址
extern I2C_HandleTypeDef hi2c1;//开启I2C1的接口,你用的哪个就改哪个

typedef enum                                //命令的定义
{
    /* 软件复位命令 */

    SOFT_RESET_CMD = 0x30A2,
    /*
    单次测量模式
    命名格式:Repeatability_CS_CMD
    CS: Clock stretching
    */
    HIGH_ENABLED_CMD    = 0x2C06,
    MEDIUM_ENABLED_CMD  = 0x2C0D,
    LOW_ENABLED_CMD     = 0x2C10,
    HIGH_DISABLED_CMD   = 0x2400,
    MEDIUM_DISABLED_CMD = 0x240B,
    LOW_DISABLED_CMD    = 0x2416,

    /*
    周期测量模式
    命名格式:Repeatability_MPS_CMD
    MPS:measurement per second
    */
    HIGH_0_5_CMD   = 0x2032,
    MEDIUM_0_5_CMD = 0x2024,
    LOW_0_5_CMD    = 0x202F,
    HIGH_1_CMD     = 0x2130,
    MEDIUM_1_CMD   = 0x2126,
    LOW_1_CMD      = 0x212D,
    HIGH_2_CMD     = 0x2236,
    MEDIUM_2_CMD   = 0x2220,
    LOW_2_CMD      = 0x222B,
    HIGH_4_CMD     = 0x2334,
    MEDIUM_4_CMD   = 0x2322,
    LOW_4_CMD      = 0x2329,
    HIGH_10_CMD    = 0x2737,
    MEDIUM_10_CMD  = 0x2721,
    LOW_10_CMD     = 0x272A,
    /* 周期测量模式读取数据命令 */
    READOUT_FOR_PERIODIC_MODE = 0xE000,
} SHT30_CM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向SHT30发送一条指令(16bit)
* @param    cmd —— SHT30指令(在SHT30_MODE中枚举定义)
* @retval    成功返回HAL_OK
*/
static uint8_t    SHT30_Send_Cmd(SHT30_CMD cmd)
{
    uint8_t cmd_buffer[2];
    cmd_buffer[0] = cmd >> 8;
    cmd_buffer[1] = cmd;
    return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SHT30_ADDR_WRITE, (uint8_t*)cmd_buffer, 2, 0xFFFF);
}

/**
* @brief    复位SHT30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HT30_Reset(void)
{
    SHT30_Send_Cmd(SOFT_RESET_CMD);
    HAL_Delay(20);
}

/**
* @brief    初始化SHT30
* @param    none
* @retval    成功返回HAL_OK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周期测量模式
*/
uint8_t SHT30_Init(void)
{
    return SHT30_Send_Cmd(MEDIUM_2_CMD);
}

/**
* @brief    从SHT30读取一次数据
* @param    dat —— 存储读取数据的地址(6个字节数组)
* @retval    成功 —— 返回HAL_OK
*/
uint8_t SHT30_Read_Dat(uint8_t* dat)
{
    SHT30_Send_Cmd(READOUT_FOR_PERIODIC_MODE);
    return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SHT30_ADDR_READ, dat, 6, 0xFFFF);
}
/*************************************************
* 本驱动最大的难点,CRC验证;没看懂,懂行的来讲讲
* 不管了会用就行
*/

#define CRC8_POLYNOMIAL 0x31

uint8_t CheckCrc8(uint8_t* const message, uint8_t initial_value)
{
    uint8_t  remainder;        //余数
    uint8_t  i = 0, j = 0;  //循环变量

    /* 初始化 */
    remainder = initial_value;

    for(j = 0; j < 2;j++)
    {
        remainder ^= message[j];

        /* 从最高位开始依次计算  */
        for (i = 0; i < 8; i++)
        {
            if (remainder & 0x80)
            {
                remainder = (remainder << 1)^CRC8_POLYNOMIAL;
            }
            else
            {
                remainder = (remainder << 1);
            }
        }
    }

    /* 返回计算的CRC码 */
    return remainder;
}
/**
* @brief    将SHT30接收的6个字节数据进行CRC校验,并转换为温度值和湿度值
* @param    dat  —— 存储接收数据的地址(6个字节数组)
* @retval    校验成功  —— 返回0
*             校验失败  —— 返回1,并设置温度值和湿度值为0
*/
uint8_t SHT30_Dat_To_Float(uint8_t* const dat, float *temperature,float *humidity)
{
    uint16_t recv_temperature = 0;
    uint16_t recv_humidity = 0;

    /* 校验温度数据和湿度数据是否接收正确 */
    if(CheckCrc8(dat, 0xFF) != dat[2] || CheckCrc8(&dat[3], 0xFF) != dat[5])
        return 1;

    /* 转换温度数据 */
    recv_temperature = ((uint16_t)dat[0]<<8)|dat[1];
    *temperature = -45 + 175*((float)recv_temperature/65535);

    /* 转换湿度数据 */
    recv_humidity = ((uint16_t)dat[3]<<8)|dat[4];
    *humidity = 100 * ((float)recv_humidity / 65535);

    return 0;
}

然后用HAL的硬件IIC发送函数,比较简单一条函数就搞定了。
void SHT30_Reset(void);

uint8_t SHT30_Init(void);

uint8_t SHT30_Read_Dat(uint8_t* dat);

uint8_t CheckCrc8(uint8_t* const message, uint8_t initial_value);

uint8_t SHT30_Dat_To_Float(uint8_t* const dat, float* temperature, float* humidity);

uint8_t dat[6]={0};

float temperature ,humidity;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SHT30_Reset();

SHT30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SHT30_Read_Dat(dat);

SHT30_Dat_To_Float(dat,&temperature,&humidity);

}

/* USER CODE END 3 */

}

Main函数,这里先借鉴别人的代码,搞的复杂了。然后就是修改芯片,换成极海的。
b67f4455a10fd85699b871de8e1c1b76
然后烧录仿真,看结果。
bfae2d3e387afad2cedcda03b1856c05
是可以读到正确温度数值的。

网友A:
用ST的代码可以直接在极海上进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