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 - Cherry-USB 可能吗?

楼主(2024-05-22):
有人使用过 WCH MCU + Cherry-USB 吗? 它有多可靠? 有什么实际的例子吗? 我想使用带有 fatfs 的cherry-usb 并将文件读/写到外部 USB 磁盘。 如果有人对此做过工作,请分享一些细节。 提前致谢。

网友A:
您好,暂时没有关于Cherry-USB的例程。推荐使用EVT例程里的USB库。在MCU对应EVT中都有USB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关于对应的EVT,可直接在官网搜索MCU型号下载。

网友B(2024-12-11):
Cherry-USB 是一个轻量级的USB协议栈,支持多种USB设备类,如HID、MSC(Mass Storage Class)、CDC等。它旨在简化USB设备的开发,适用于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C:
WCH MCU与Cherry-USB结合使用的情况相对较少,但Cherry-USB作为一个开源的USB协议栈,理论上可以与多种MCU配合使用。Cherry-USB的可靠性取决于其代码质量和实际应用场景,通常开源项目在社区的支持下会不断改进和优化。

网友D:
WCH MCU 是南京沁恒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一系列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WCH MCU 通常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包括USB接口,适合与Cherry-USB结合使用。

网友E:
Cherry-USB属于开源项目的代码质量通常由社区维护,如果社区活跃,代码质量会相对较高。

网友F:
我觉得Cherry-USB的测试覆盖率越高,其可靠性越高。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和改进是提高可靠性的关键。

网友G:
配置Cherry-USB为MSC设备类,使其能够与外部USB磁盘通信。配置FatFS文件系统,使其能够读写外部USB磁盘。

网友H:
虽然WCH MCU + Cherry-USB + FatFS的实际应用例子可能不多,但理论上可以通过合理的配置和代码实现外部USB磁盘的读写。建议在实际应用前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I:
我觉得肯定可行的,但是如何配置,我建议你看看网上ST的例程,其实都大同小异啦

网友J:
一般就是下载关于Cherry-USB之后,就直接用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K:
这个肯定可行,但是如何移植,我觉得你可以去Cherry-USB官网去看看,参考其他芯片也行,其实沁恒的芯片例程比较多,可以对比的搞,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