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8A8K64S12A4

楼主(2024-05-22):
大佬们,请问为什么电机转速的脉冲计数大部分使用的是PCA脉冲捕获,为啥不用外部中断或者定时器计数功能能呢?

网友A:
因为PCA捕获更方便,包含外部中断+定时计数功能

网友B:
PCA更全面一些吧

网友C:
STC8A8K64S4A12已经升级到STC8A8K64D4系列,数据手册下载地址:www.stcai.com/cp_stc8axl

网友D:
因为PCA捕捉是瞬时完成,然后你可以过一会再读取都没有问题。但是用定时器+外部中断拉检测,由于进入中断需要时间,所以会出现误差。
比如使用20MHz的时钟,则捕捉分辨率为0.05us,精度与晶振精度一致。而定时器+外部中断方式,可能会引入1us的误差。

网友E:
外部中断优先级没PCA高(计数不准)  然后定时器计数可以被中断打断(计数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