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电感加铝外壳后电感量下降

楼主(2024-05-22):
最近做了一个PFC电感, 装入铝外壳后发现电感值下降10%以上, 不知什么原因。 请指教。 谢谢!

@wanwenhao1 :谢谢坛友,我试试看。
@王栋春 :我知道这个现象,但是不知道解决办法。 测定好变化的趋势,设计时调整原始的电感量,不知是否可行。
@wanwenhao1 :谢谢,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正常,开关电源变压器浸漆后,电感量都要变化,何况你那是金属的外壳。

网友A:
铝是抗磁材料,会降低杂散磁通,闭合磁路受影响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是抗磁材料,会降低杂散磁通,闭合磁路受影响小很多

那么如何处理为好,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如何处理为好,还请指点一二。

电感和铝壳的组装结构发一下照片

网友B:
理论跟工程设计看来不是一个范围,最近也遇到一下奇怪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我不太确定是否可以用ansys之类的软件仿真出来

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D:
一个小破电感 封个壳有必要吗,是金属都爱磁,用个铁壳还能烧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小破电感 封个壳有必要吗,是金属都爱磁,用个铁壳还能烧水。

IP67有必要

网友E:
这是正常的,你设计的时候可以预留这个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