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驱动板发烫严重怎么办?

楼主(2024-05-23):
近期做电机驱动板子,发现驱动板发热严重,具体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驱动板发热严重应该从PCB板散热层面进行优化设计

网友B:
负载过大吧

网友C:
如果整机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下仍然存在发热情况,可能是由于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的问题。建议优化电路设计。

网友D:
清理散热器,确保散热片和风扇无尘。

网友E:
检查并更换电机驱动板

网友F:
根据实际的电机负载和电机的使用环境,合理降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流,可以有效减少热量的产生。

网友G:
过载会使电机和驱动板产生更多的热量。如果负载过大,应考虑减少负载或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H:
散热没有处理好,电路图和PCB兔传上来看看。

网友I:
改进驱动电路以减少损耗,例如使用更低阻抗的开关元件,减小驱动电路中的电阻和电感。

网友J:
提高开关管的开关速度,选择导通阻抗低的开关管,减小死区时间。

网友K:
电源供应稳定,没有电压波动。检查电路连接是否良好,没有短路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L:
整电机的工作电压和电流,避免长时间在高负荷下工作。

网友M:
应该是PCB散热设计没有设计好

网友N:
使用大面积铺铜来增加散热面积。
确保走线足够宽,以减少电阻和能量耗散。
使用热过孔来增强多层PCB之间的热传导。

网友O:
如果电机运行负载过大,考虑通过升级电机或降低负载来减少电机驱动板的负担。特别是在高强度使用电机时,正确的负载设计可以大大降低电机驱动板过热的风险。

网友P:
让电机间歇性工作而非持续运行,可以给电机和驱动板提供冷却的时间窗口。

网友Q:
电机工作电流大,驱动电路发热量也大,需要做好散热处理。

网友R:
热过孔是将热量从一层传递到另一层的有效手段。设计时应注意热过孔的大小和构造,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热阻。

网友S:
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长距离走线,避免不必要的电阻增加。

网友T:
在散热焊盘内打过孔阵列,使用直径为20mil,孔尺寸为8mil的过孔,以便于热量能够从IC散发到这两层

网友U:
电机驱动板有足够的散热空间,避免被遮挡。

网友V:
检查电机驱动IC和其他关键元件是否有损坏或老化。

网友W:
使用大面积铺铜来提高散热效果,因为铜是一种良好的导热体。

网友X:
在关键元件下方添加散热焊盘,并确保良好焊接以耗散热量。

网友Y:
在高电流应用中,采用多层PCB设计可以分散电流,减轻单一层的压力,从而降低温升。

网友Z:
直接在发热较大的元器件(如电机驱动IC)上安装散热片,必要时配合风扇加强空气流通。

网友AA:
在电机驱动板上安装温度传感器,当温度过高时,可以通过温控装置自动降低工作电流或关闭部分功能,以降低温度。

网友AB:
器件和PCN的散热设计没有设计好导致的

网友AC:
优化PWM占空比,降低工作频率或间歇工作,减少发热。

网友AD:
设置过流保护机制,避免异常大电流导致的突发性高温。

网友AE:
在PCB设计中,使用过孔连接不同层的铺铜,帮助热量传递到外层,并从外层散出。

网友AF:
添加散热片、使用导热硅脂或导热垫,将热量从发热元件传导到更大的散热表面上,从而加速热量的散发。

网友AG:
在电机驱动板上加装散热器,可以有效地增加散热面积,迅速将电机驱动板散热,减少发热量。散热器的选择应该根据电机运行负荷、环境温度来选择适合的大小和形状。

网友AH:
驱动什么电机?工作电压和电流参数?

网友AI:
电源稳定,无电压波动,检查电路连接是否良好,无短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AJ:
增加驱动板的散热面积,可以使用散热片或风扇来加速热量的散发。

网友:
使用散热器或散热片,并在开关管与散热器之间使用导热率高的导热脂。

网友AK:
铜层的厚度直接影响走线的载流能力和温度表现,选择合适的铜层厚度对于提高电流承载能力至关重要

网友AL:
较宽的走线或灌铜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温升并能减小电压落差。

网友AM:
在PCB设计中使用高导热性材料,如铝基板,可以提高热量传导效率,加速热量的散发。

网友O:
增加散热区域:在PCB的顶层和底层增加大面积的铺铜区域,用作散热片,帮助热量传导至空气。
多层散热:利用内层铜层作为散热层,尽管内层散热效果不如外层明显,但在多层板设计中依然有效。
采用热隔离技术:对发热严重的IC下方增加绝缘垫片,减少热量向PCB传导,或使用陶瓷基板等高导热材料。

网友T:
检查风扇是否工作正常,清理风扇和散热片上的灰尘和污垢。

网友AN(2024-06-23):
发热严重还是需要从散热层面进行设计

网友AO:
应是多氯联苯散热设计不好

网友AP:
电机的工作电流大,驱动电路的热输出也大,因此有必要做好散热工作。

网友AQ:
散热措施没有处理好,临时补救可以贴散热器。

网友AR:
允许电机间歇运行,而不是连续提供一个时间窗口的电机和驱动板冷却。

网友AS:
热孔是传热的有效手段,在设计时应注意热孔的尺寸和结构,使热阻最小化。

网友AT:
电机驱动板有足够的冷却空间,避免被堵塞。

网友AU:
使用大面积的铜,以改善散热,因为铜是一个良好的导热体。

网友AV:
在关键部件下添加冷却垫,确保焊接良好以散热。

网友AW:
设置过电流保护机制,防止电流异常大引起的突然高温。

网友AX:
隔离设计只不过是隔离电源和信号处理。没什么异常。微控制器的特定引脚需要连接到下载器的相应端口。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长距离线路,避免不必要的电阻增加。

网友AY:
检查电机驱动集成电路和其他关键部件是否损坏或老化。

网友AZ(2024-09-15):
器件和pcn的散热设计不好

网友BA:
在pcb设计中,过孔用于连接不同的铜层,以帮助热量传入和传出外层。

网友BB:
更宽的走线或铜散热器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温升和压降。

网友BC:
清洁散热器,确保散热片和风扇没有灰尘。

网友BD:
在PCB设计中使用高导热材料,如铝基板,可以提高导热效率,加速散热。

网友BE(2024-11-03):
电机工作电流大,驱动电路发热量也大,需要做好散热工作。

网友BF:
热孔是一种有效的传热方式。设计时应注意热孔的尺寸和结构,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热阻。

网友BG:
在关键部件下加散热垫,保证良好的焊接散热。,

网友BH(2024-12-06):
电源稳定,无电压波动。检查电路连接是否良好,是否存在短路或不良连接。

网友BI:
热孔是一种有效的传热方法。设计时要注意热孔的大小和结构,尽量减少热阻。

网友BJ:
电机驱动板发烫严重,建议检查散热系统,清理灰尘,增加散热片或风扇,降低负载并优化电路。确保安全使用,必要时请专业人员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