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芯圣用黑板仿真器仿真反复出现write memory error

楼主(2024-05-23):
#技术资源# 家人们,新装了一台台式电脑,系统用的win11专业版,用HC_IDE v3.0.16.0去编译,仿真HC16P122B1,下载到仿真器时,反复出现write memory error,点击确定后又出现init breakpoint error

多次过后链接失败后,甚至出现仿真器(\\.\hcusb-0)连接失败

我也尝试过以下方法,重新在官网下载HC_IDE,硬件驱动更新,更换micro数据线,用驱动人生更新驱动
另外把程序放到其他电脑(win11家庭版)就能正常运行,用我新装的电脑就老是卡

想请教家人们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有什么建议去解决,

网友A:
大概率还是你的电脑系统原因,不要去装网上裁剪版或者绿色版

网友B(2024-08-20):
检查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D:
在仿真器软件中,检查是否已正确设置MCU型号和仿真器的配置。

网友E:
固件/程序代码是否试图写入非法的内存地址。

网友F:
MCU启用了内存保护或写保护?

网友G:
可能是硬件问题,如内存故障。

网友H:
仿真器软件更新至最新版本

网友I:
查看错误日志和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