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和SAM系列的开发工具有哪些?

楼主(2024-05-23):
开发PIC18的MPLAB X IDE可以开发32位的吗

网友A:
可以的,这个建设工程的时候,有32的选项。

网友B:
MPLAB X IDE是Microchip公司为其PIC系列微控制器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然而,MPLAB X IDE主要用于开发和调试8位PIC微控制器,不直接支持32位微控制器

网友C:
对于32位微控制器,Microchip公司提供了另一个开发工具链,称为MPLAB Harmony。MPLAB Harmony是一个全面的软件框架,用于开发和部署Microchip 32位微控制器产品。它提供了丰富的软件库、驱动程序和工具,以支持32位微控制器的开发

网友D:
如果您打算开发32位微控制器,建议您使用MPLAB Harmony作为开发工具。您可以在Microchip官方网站上找到MPLAB Harmony的相关文档、示例和支持资源

网友E:
请注意,MPLAB X IDE和MPLAB Harmony是两个不同的开发工具,针对不同的微控制器系列。根据您的具体需求和目标,选择适合的开发工具和软件框架是很重要的

网友F:
这个不区分吧,这个IDE直接都可以用的

网友G:
MPLAB Harmony是Microchip公司为32位微控制器提供的软件框架。它支持PIC32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并提供了丰富的软件库、驱动程序和工具

网友H:
一般来说,MPLAB X IDE是Microchip公司为其PIC系列微控制器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它支持PIC32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和调试,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工具

网友I:
Atmel Studio是Atmel公司为其SAM系列微控制器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它支持SAM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和调试,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工具

网友J:
其实我搜索到,ASF是Atmel公司为SAM系列微控制器提供的软件框架。它提供了丰富的软件库、驱动程序和示例代码,以支持SAM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

网友K:
你可以看看编译链啊,自己搭建编译链,可以用vscode进行代码编辑

网友L(2024-06-28):
虽然它可以支持不同系列和型号的Microchip微控制器,但是它的主要焦点仍然是在8位和16位的PIC系列上。

网友L:
开发32位的PIC32微控制器,Microchip推荐使用专门针对PIC32的MPLAB Harmony框架和相关工具链,例如MPLAB Harmony Configurator (MHC) 和 MPLAB Harmony Graphics Composer (MGC)。

网友L:
虽然MPLAB X IDE主要用于8位和16位PIC微控制器的开发,但通过适当的设置和插件,也可以支持开发32位的PIC32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