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icrochip开发IDE工具有哪些,你知道吗?

楼主(2024-05-23):
Develop | Microchip Technology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develop

第一个和第四个是开发IDE桌面软件。第二个是在线开发工具,无需安装。第三个是编译器。根据开发芯片的类型选择合适的开发编译器

楼主:
目前我主要使用第一个。你用过哪个?

网友A:
在线的会卡顿吗

网友B:
在线的应该不会卡顿吧。需要注册账号才能用。

网友:
收购后只用过第一种。

网友C:
我一直使用的是第一个版本的,好用的。

网友D:
整合了功能强大、高度实用的功能,支持Microchip的PIC单片机和dsPIC数字信号控制器的应用程序开发。

网友E:
Microchip开发IDE工具主要包括MPLAB X IDE和MPLAB IPE。

网友F:
MPLAB PICkit是一种低成本的编程和调试工具,适用于许多Microchip PIC微控制器。它们通常用于小型项目和原型开发。

网友G:
简化版的MPLAB X IDE。

网友H:
MPLAB ICD 5和MPLAB PICkit 5在线调试器/编程器

网友I:
MPLAB X IDE 引入了对多种Microchip器件的支持

网友J:
由Microchip开发,用于开发Microchip系列的嵌入式控制器。

网友K:
MPLAB XC是一系列针对Microchip微控制器和dspic的编译器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主要使用第一个。你用过哪个?

1 和 4,4 用得更多。

网友M:
MPLAB X IDE紧密集成,用于编译和优化C语言代码。

网友N: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MCC): 这是一个图形化配置工具,帮助用户通过拖放界面生成初始化代码和外设驱动代码,简化了设置和配置过程。

网友O:
MPLAB X IDE支持Microchip的大部分微控制器和数字信号控制器,包括PIC、AVR和SAM器件以及dsPIC数字信号控制器(

网友P:
MPLAB X IDE 是Microchip的主要桌面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开发平台

网友Q:
microchip虽然有自己的开发工具,但是与通用的KEIL和IAR相比,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R(2024-07-23):
请问用MPLAB X IDE能否来编译和烧录ATtiny85?

网友S:
MPLAB  X IDE太难用了,特别那个MCC难用的一笔雕凿,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