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icrochip Studio介绍

楼主(2024-05-23):
该软件是原来Atmel时期Atmel针对AVR和自己32位单片机的集成开发软件。原来叫Atmel Studio,后来被MicroChip收购后,更名为Microchip Studio。
Microchip Studio 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 (IDE),用于开发和调试 AVR® 和 SAM 微控制器应用。它将 Atmel Studio 的所有强大特性和功能整合到 Microchip 广为支持的开发工具组合中,为您提供一个无缝且易于使用的环境,用于编写、构建和调试用 C/C++ 或汇编代码编写的应用程序。Microchip Studio还可以将您的Arduino草图导入为C++项目,为您提供从创客空间到市场的简单过渡路径。

您可以将Microchip Studio与支持AVR和SAM器件的调试器、编程器和开发套件一起使用。Microchip Gallery是一个在线应用商店,适用于Microchip Studio插件,由Microchip以及第三方工具和嵌入式软件供应商开发,可扩展您的开发环境。

尽管它带有新的名称和外观,您仍然可以使用有关 Atmel Studio 的任何现有文档和视频来学习如何使用 Microchip Studio。

Microchip Studio随附MPLAB XC8编译器,可供使用。最新版本的MPLAB XC8 PRO许可证包括与市场上更昂贵的编译器相媲美的优化,以减少代码大小并提高效率,还提供TÜV南德意志集团认证的功能安全许可证

楼主:
主要特点

  • 支持 500+ AVR 和 SAM 设备
  • MPLAB® XC8 编译器支持
  • 庞大的源代码库,包括驱动程序、通信堆栈、1,600+ 项目示例,包括源代码、图形服务和通过高级软件框架 (ASF) 的触摸功能
  • 通过Microchip Gallery进行IDE扩展,Microchip Gallery是Microchip和第三方开发工具和嵌入式软件的在线应用商店
  • QTouch® Composer 可调整电容式触摸设计、验证系统性能、监控功耗以及实时绘制数据和跟踪数据图表
  • Wireless Composer 用于配置和测试无线设计的性能
  • 集成编译器,用于编写和调试 C/C++ 和汇编代码
  • 高级调试功能,包括复杂数据断点、非侵入式跟踪支持(SAM3 和 SAM4 设备)、统计代码分析、中断跟踪/监控、轮询数据跟踪(基于 Arm® Cortex-M0®+ 的设备)、带可选时间戳的实时变量跟踪
  • 带视觉辅助的集成编辑器
  • 项目向导,允许从头开始或从大型设计示例库创建项目
  • 在系统编程和调试,为所有Microchip在线编程器和调试器提供接口
  • CPU 和外设的透明调试视图,便于代码开发和调试
  • 全芯片仿真,可精确模拟 CPU、中断、外设和外部激励

楼主:
低功耗应用设计

当与电源调试器或受支持的 Xplained PRO 板一起使用时,Data Visualizer 插件会捕获并显示来自应用程序的运行时电源数据。您可以在标准调试会话中分析应用程序的电源使用情况。您还可以通过在功率测量期间对程序计数器进行采样,将功率尖峰与导致功率尖峰的代码相关联。

从创客空间到市场:实现向生产就绪工具的过渡

Microchip Studio具有一键导入在Arduino开发环境中创建的项目的功能。您的草图(包括它引用的任何库)将作为 C++ 项目导入 Studio 中。导入草图后,您可以利用 Studio 的全部功能来微调和调试您的设计。Microchip Studio完全支持Arduino Zero板上强大的嵌入式调试器。公开调试连接器的扩展适配器可用于其他 Arduino 板,或者您可以切换到众多可用的 Xplained Mini 或 Xplained PRO 板之一,以充分利用我们的硬件工具生态系统。无论您选择哪种方式,您一定会做出令人惊奇的东西。

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获得特定于设备的帮助

Microchip Studio中的帮助系统支持在线和离线访问。这意味着当您连接时,您将始终获得最新的文档,并且当您移动时,它将与您同在。编辑器中提供了器件感知上下文敏感度和 I/O 视图,允许您在不离开编辑器的情况下从数据手册中查找器件的寄存器特定信息。AVR-libc 文档进一步增强了上下文相关的帮助系统,允许您轻松查找函数定义。

超过 1600 个即用型项目示例

Microchip Studio是免费的,并与高级软件框架(ASF)集成,ASF是一个包含1,600个项目示例的大型免费源代码库。ASF 通过在同一环境中提供对现成代码的访问来增强 Studio,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项目所需的大部分低级设计。标准IDE可用于为微控制器(MCU)项目创建新软件。Microchip Studio IDP 还:

  • 促进现有软件的重用,以实现设计差异化
  • 通过轻松访问 Microchip Gallery 中的集成工具和软件扩展,支持产品开发过程
  • 通过提供高级功能、可扩展的软件生态系统和强大的调试集成,缩短上市时间

包含 Microchip Gallery App Store

当您在开发过程中发现需要工具或一些基本源代码时,您无需离开Microchip Studio来搜索解决方案。Microchip Gallery应用商店为基于MCU的应用设计提供开发工具和嵌入式软件。您可以通过 gallery.microchip.com 直接从Microchip Studio开发平台下载并安全地购买Microchip和第三方编译器、高级调试工具、实时操作系统、通信系统和其他扩展和插件。

网友A:
这个软件用来开发太舒服了

网友B:
Microchip Studio与高级软件框架(ASF)集成,ASF是一个包含1,600个项目示例的大型免费源代码库。这个不错

网友C:
这个架构的代码库,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D:
这个软件比MPLAB X IDE好用吧

网友E:
这个软件应该是必IDE好用的多吧

网友F:
Microchip Studio 这个又复活了?  几年前刚推出的时候那个吃电脑资源啊,打开软件, 鼠标动都不动。

网友G:
Atmel被收购后,感觉没有被重视,发展无力啊。

网友H:
这个软件不仅用起来方便,视觉效果也不错,之前看到开机页面右下角标注有“Powered by Microsoft Studio”。

网友I:
最近正在使用学习这个软件,感觉资料网上好难找啊

网友J(2025-08-30):
Microchip Studio 是 Microchip 推出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 AVR 和 SAM 微控制器,含编译器、调试器,集成代码编辑与项目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