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英飞凌TC3xx SMU再述

楼主(2024-05-23):
1. Safety和Security
SMU是英飞凌TC3xx系列功能安全架构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用于管理MCU故障状态下的行为。

但在聊SMU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楚Safety和Security分别指的什么?

虽然从字面看二者都有“安全”之意,但是它们关注的范畴和方向不是一样。

Safety:功能安全,参考标准ISO26262、ISO21448;目的是尽量减少因系统设计问题导致的功能失效,同时也尽量保证功能按照预期功能实现,从而保证人财的安全;

Security:信息安全,参考标准ISO21434、SAE J3061;目的是保护车辆和车内设备免受恶意攻击和未经授权的访问,如防止车辆被盗、防止车载系统被黑客入侵、确保车辆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等;

虽然Safety和Security有各自的重点和侧重点,但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保护车辆、乘员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同时二者关系也非常紧密,例如车辆的信息系统受到黑客攻击或恶意软件感染,可能会导致车辆失去控制、系统故障或其他安全问题,从而危及车辆和乘员的安全。
而针对Security和Safety,TC3xx分别设计了HSM子系统和FUSA架构(包含SMU)来满足需求,如下图: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聊聊SMU。

2.SMU概述
2.1 为什么设计SMU
MCU一般由内核子系统、系统管理子系统、外设子系统、电源子系统等等组成;

在设计时每个子系统不可能保证完全没有bug,也不能保证芯片在运行过程中不会出现随机硬件失效(例如ECC,位反转等);

针对系统失效:可以通过持续和严格的过程改进来尽量避免:

针对随机硬件失效:可以通过工艺设计预防、引入功能安全机制来探测和缓解;

如下:

在TC3xx里,每个功能安全机制都会产生一个名叫“SMU alarm”的信号;

试想,这么多的alarm如何管理?常规思路肯定是放到一个模块中来进行处理,为此SMU(Safety Management Unit)诞生了。

2.2 SMU整体框架
在TC3xx中,SMU的框架路径如下图:

当功能安全机制探测到失效后,会产生SMU alarm事件(可以是脉冲也可以是电平)给到SMU,SMU根据用于预定义配置触发相应行为,具体如下:

alarm在MCU内部行为:
向CPUs发起中断请求
产生NMI
向CPUs发起CPU复位请求
向SCU发起系统\应用复位请求
向外部通知错误状态行为:
通过ErrorPin(P 33.8和P21.2,一般用P33.8连接35584)

当然一个alarm可以同时选择使用内部和外部行为。

进一步,SMU内部又分为了SMU_Core和SMU_Standby,如下图:

特点如下:

SMU_core/stdby处于不同的时钟域和电源域
SMU_core 处理绝大部分alarms 与SCU\RCU\IR\CPUx交互
SMU_stdby 处理clock、power、温度等alarm
处理SMU_core_alive alarm
提供SMU self-test功能
2.3 SMU Alarm配置
在TC3xx里Alarm以Group形式进行分组,在39x的手册里可以看到多达14组Alarm Group,每个alarm都有对应的功能安全机制,如下: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配置alarm?敲重点了,根据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分别配置不同的寄存器,如下图:

以配置ALM1[0](第1组第0个功能安全机制)为例:

每个Alarm group有三个配置寄存器,AGi(0-11)CFj(0-2), 每个配置寄存器CF0-31表示对应机制,功能安全机制0-31;

如AG1CF0.CF0,对应group ALM[1] Configuration0中的CF0 以此类推 ;

而相应alarm的behavior由这三个寄存器相应位共同决定:

而内部行为的配置码如下:

如果现在我们想把行为配置为SMU_RESET,那么对应AGCF寄存器就应该配置如下:

AGCF[1][0].CF0 =0
AGCF[1][1].CF0 =1
AGCF[1][2].CF0 =1
如果还想通过FSP向外报告MCU内存错误状态,就需要配置AGiFSP:AGFSP[1].FE0 = 1,如下图:

2.4 SMU状态机
SMU不是随时都会产生相应行为的,只有它进入RUN状态,才会处理alarm并触发相应行为;根据芯片手册,自身定义的状态机如下

3.小结
本文主要描述了SMU的设计初衷,以及配置方法,但没有讲FSP的使用方法,因为在其官方推荐中它是要与TLF35584搭配使用,之前有相关文章进行描述,大家有兴趣可以回溯一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jkeyzx/article/details/137644362

网友A: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安全越来越重要了。

网友B(2024-06-30):
在嵌入式系统和汽车电子中,Safety(功能安全)和Security(信息安全)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网友B:
虽然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有各自的侧重点,但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确保车辆、乘员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这两个概念紧密相连,互相补充。例如,信息系统遭受攻击可能会导致功能失效,进而危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