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关于stm32h723zgt6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24-05-23):
(1)使用cubemx,最新的h7固件V1.11.2,配置主时钟500MHz,自动生成解决方案,程序正常运行。(2)主频改为400MHz,也能正常运行。

(3)想降低单片机的功耗和温度,将主时钟配置为200MHz,如图,没有红色警告,也是自动生成的配置方案
自动生成代码,程序在时钟初始化函数SystemClock_Config();,过不去,卡死
请问为什么卡在这里,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外部时钟用的是25MHz么?

网友B:
你要设置成200M主频的话,得看其他的外设是否OK吧

网友C:
一般应该是可以,得看看你的RCC如何配置的

网友D:
其实你可以把你cubemx的配置工程拿出来,看看哪里配置不妥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用500M,把其他的外设不用的关闭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F:
rcc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G:
仿真看看你的程序看看怎么运行的呢?

网友H:
是不是有的外设或者其他的设置比200M主频高了?导致运行失败

网友I:
可以用log输出的方式,看看程序运行到哪儿死掉的

网友J:
看你这个图的配置好像是没啥问题9.看你这个图的配置好像是没啥问题

网友K:
你想降低功耗咋不用低功耗模式呢?降低主频效果不是很明显吧

网友L(2024-06-22):
改一下RCC里面的配置呢

网友L:
低功耗好像要修改电源等级的

网友M:
打断点一步步运行,看下相关rcc寄存器,看下问题出在哪里,或许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N:
其实一般情况下是程序配置问题,参考RCC进行确认一下

网友O:
检查CubeMX生成的代码中关于PLL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输入时钟源、分频系数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