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关于APM8S007x4 程序执行速度

楼主(2024-05-23):
关于APM8S007x4 程序执行速度
  APM8S007x4执行指令的速度是1T(1条指令一个周期),但由于FLASH访问的限制,完整执行一条指令的速度是FLASH的访问速度,示例中配置FLASH是16MHz,FLASH有预取的功能,所以在执行程序时的速度会大于16MHz。建议测试时多调用一些_nop_()取平均测试。如有需求,可以将执行速度要求快的程序放到RAM上面跑。

RAM上运行:

FLASH上运行:

网友A:
基本上机器周期就是指令运行的时间

网友B:
楼主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楼主的讲解,mark一下,收藏学习,受教受教。

网友C:
这样效率很高呀

网友D:
FLASH才16MHz?现在FLASH应该都50MHz以上了吧?

网友E(2024-06-22):
引用 网友D:
FLASH才16MHz?现在FLASH应该都50MHz以上了吧?

楼上的意思应该是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