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 波特率计算方式以及误差大怎样改善

楼主(2024-05-23):
由于一般情况下波特率和芯片系统主频都不是整数关系,所以计算得到的波特率发生器的
数值都不是整数,但是寄存器的值只能赋整数值,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波特率都是有偏差的,
在 UART 协议中通信双方允许的最大波特率偏差为 5%,当应用中必须选择某个固定的波
特率,但是计算偏差又比较大时,建议用户使用如下几种方式进行改善:
1) 建议用户在使用中选择计算偏差较小的波特率,另外在计算波特率时注意一下,采
用四舍五入的方法给波特率发生器赋值;
2) 将通信双方的波特率尽量往同一个方向偏,以减小通信双方的波特率偏差;
3) 赛元全系列芯片的 HRC 都是可调的,可以通过调节 HRC 得到精准的波特率,但
是要注意 HRC 的调节不能超过芯片最高主频的 10%,同时 HRC 调节之后,定时
器,PWM 等功能会受到影响,建议在 UART 发送前调节 HRC,发送完成后再将
HRC 调回默认值。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下波特率都是有偏差的,现在又有小数波特率的技术出现

网友B:
使用更精确的时钟源,如晶体振荡器,以减少时钟频率的波动。

网友C:
尝试调整BAUD的值以获得更接近期望波特率的结果。如果MCU允许,可以使用浮点数或更精细的分频设置来微调。

网友D:
波特率误差主要还是因为时钟频率误差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波特率的计算公式涉及到MCU的主频、过采样选择以及USARTDIV的值。例如,在STM32中,如果OVER8=0(即16倍过采样),则波特率的计算公式为 BAUD_Rate = f_clk / (16 * USARTDIV),其中f_clk为UART外设的运行频率。

网友F:
在软件层面上,可以通过计时循环或其他算法微调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时机,但这通常只适用于对时间容忍度较高的应用。

网友G:
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UART通信,可以定期校准波特率,以消除由于系统时钟漂移或其他因素引起的误差。

网友H: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些特殊的波特率,这些波特率与MCU或硬件设备的系统时钟频率有特定的关系,可以减少误差。例如,选择可以被系统时钟频率整除的波特率。

网友I:
关键是时钟源要误差小,分频系数设置尽量让误差小。

网友J:
大多数微控制器(MCU)都有一个UART波特率寄存器,可以通过编程来设置分频系数。这个寄存器通常是一个无符号整数,它的值决定了实际的波特率。

网友K:
时钟精度的提高有助于减小波特率的误差。

网友L:
设置的波特率可能与实际的波特率存在偏差。可以通过在开发环境中使用波特率发生器来校准设置的波特率

网友M:
在软件中实现一个补偿机制,根据实际测量到的波特率误差来调整分频系数。

网友J:
选择与特定波特率匹配的外部振荡器,可以实现更精确的波特率输出。这种方法对于需要高精度波特率的应用特别有用。

网友N:
如果内部时钟源的精度无法满足要求,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波特率发生器来提供更准确的波特率。

网友O:
可以尝试降低波特率,因为较低的波特率对时钟精度的依赖性较小。

网友M:
选择高稳定性、低温漂的晶振,可以减少由温度变化引起的频率漂移,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P:
根据波特率调整示波器的时间基准,以便清晰地查看每个比特的传输。

网友Q:
可以通过调整系统时钟频率来改变分频系数,使得分频后的结果尽可能接近所需的波特率,从而减少误差。

网友R:
首先得保证你的时钟源精度高,其次在进行时钟分频系数配置时尽量参考手册推荐的匹配值。

网友B: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软件层面对波特率进行动态调整,通过监测通信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微调配置参数,以适应环境变化或器件老化等因素。

网友G:
赛元全系列芯片的HRC(硬件实时钟)都是可调的,通过调节HRC可以得到更精准的波特率。但需要注意的是,HRC的调节不能超过芯片最高主频的10%,并且调节后可能会影响定时器、PWM等功能,因此建议在UART发送前调节HRC,发送完成后将HRC调回默认值

网友S: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使用校验和或其他错误检测机制,以便在数据传输错误发生时进行检测和纠正。

网友T:
通过微调UART模块的分频系数来减小波特率的误差。这可能涉及到修改整数分频器和小数分频器的值。

网友U:
在发送数据时,通过软件实现发送延时,以补偿波特率误差。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可能不适用于高速通信或对数据传输速度有严格要求的场景。

网友V:
UART的波特率是由系统时钟分频得到的,因此首先需要知道系统时钟的频率。

网友W:
如果时钟源的频率有偏差,可以通过校准来调整时钟频率,使其尽可能接近标称值。

网友X:
采用外部时钟,使用推荐的波特率和配置值。

网友Y:
使用的晶振频率准确无误,因为晶振的频率偏差直接影响波特率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可以使用更高精度的晶振或进行软件校准。

网友Z:
系统时钟的误差会直接影响UART的波特率。如果时钟源不稳定或有较大的误差,那么计算出的波特率也会不准确。

网友F:
在实际硬件上进行测试,并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测量实际波特率,然后根据测量结果微调配置直到达到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内。

网友AA:
尽量选择与系统时钟频率有较小整数倍关系的波特率,以减少分频误差

网友AB:
通过示波器观察波形,验证数据是否以设定的波特率正确传输

网友AC:
在确定系统时钟频率的前提下,通过软件算法优化分频系数,尽量选取最接近理论值的整数作为分频系数,以减小误差。

网友AD:
某些高级的MCU或SoC可能具备硬件校准模块,可以自动校准波特率产生的误差。

网友Y:
UART波特率通常由系统时钟频率除以一个分频系数得到。分频系数是一个整数,它决定了波特率的精确度。例如,如果系统时钟频率是8MHz,要配置UART的波特率为9600bps,那么分频系数就是8MHz / 9600bps。

网友AE:
关键是时钟源应该有一个很小的误差,并设置频分因子,使误差尽可能小。

网友AF(2024-06-23):
较低的波特率对时钟精度的依赖性较小,增强兼容性

网友AG:
选择高稳定度及低温漂的晶体振荡器,可减少温度变化所引致的频率漂移,提高通讯的可靠性。

网友AH:
首先,确保时钟源高度精确,然后在配置时钟频分系数时,尝试参考手册推荐的匹配值。

网友AI:
使用精度合稳定性高的话时钟源,以及使用比特率误差最小的分频系数配置。

网友AJ:
通过对系统时钟进行频率分割,得到系统时钟的波特率,因此首先需要知道系统时钟的频率。

网友AK:
一些先进的 MCUS 或 SOC 可能有硬件校准模块,自动校准波特率产生的误差。

网友AL:
较低的波特率较少依赖于时钟精度,提高了兼容性

网友AM:
使用具有高精度和稳定性的时钟源,并使用具有最小比特率误差的频分因子配置。

网友AN:
一些高级的微处理器,或 SOC,可能有硬件校准模块,自动校准波特率产生的错误。

网友AO:
一些先进的微处理器,或 SOC,可能有硬件校准模块,自动校准波特率的错误。

网友AP:
波特率误差主要是由于时钟频率误差

网友AQ:
隔离设计只不过是隔离电源和信号处理。没什么异常。微控制器的特定引脚需要连接到下载器的相应端口。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长距离线路,避免不必要的电阻增加。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uart通信,可以定期校准波特率,以消除由于系统时钟漂移或其他因素造成的误差。

网友AR: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使用校验和或其他错误检测机制来检测和纠正出现的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S(2024-09-15):
系统时钟的波特率是通过对系统时钟的频率进行分频得到的,所以必须先知道系统时钟的频率。

网友AT:
选择稳定性高、温度漂移小的晶振,可以减少温度变化引起的频率漂移,提高通信可靠性。,

网友AU:
一些高级微处理器或SOC可能具有自动校准波特率误差的硬件校准模块。

网友AV:
一些先进的微处理器或SOC可能具有自动校准波特率误差的硬件校准模块。,

网友AJ(2025-01-03):
一些先进的mcu或soc可能有硬件校准模块,可以自动校准波特率引起的误差。

网友AT(2025-04-05):
确保时钟源稳定,根据手册推荐分频值配置。

网友AO:
波特率设置可能不准,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计算一下时钟频率。

网友AW(2025-05-11):
提高时钟准确度能减少波特率变化,确保数据传输稳定。

网友AX:
波特率就像电车的速度,系统时钟就像电车,得知道电车速度才能算出它能跑多快。